[STM8] IAR安装成功但是不能打开工程

楼主(2020-08-04):
IAR安装成功后,一打开工程跳湖一个提示窗,确定后就这样了
Failed to extract the package.
The license for "STM8.EW.LIBSRC" "1.06" did not have a value for the variable "PASS".
Press enter to continue
请高手指点

网友(2022-02-10):
#21ic问答# 解决了吗啊,我也是同样的问题呢

网友A:
你安装的是什么版本

网友B:
按enter键继续

网友C:
可能是你的IAR没**成功而已

网友D:
你网上搜搜这个报错是什么意思吧,我觉得就是简单的没**开

网友E:
说是没提取到LIBSRC1.06中一个变量为PASS

网友F:
这个我也没遇到过,你按照正常流程去安装IAR,然后去**,去试试

网友G:
这个网上很多安装IAR的教程啊,你看看呗

网友H:
有没有一种可能,你的IAR版本选择的不是STM8啊?

网友I:
IAR正常也不会有这错误的,可能就是你没**了

网友J:
你可以搜搜这个问题,先按回车继续看看后面是啥也行

网友K:
好像说的就是你没**吧,具体还得看下一步是啥

网友L:
这个网上一堆教IAR的安装的,你重新安装一次吧

网友M(2022-04-02):
一样啊,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