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识别10W以上违章电器”,看看这玩意是啥原理

楼主(2020-08-04):
原理应该不会是算个功率因数这么简单吧?学生在宿舍用个电烙铁会不会被停电?

网友A:
先定义什么是“违章电器”,再去看产品说明说,看其适用范围,把相关信息都弄清楚才好分析其工作原理。

楼主:
”违章电器是指“: 热得快、电水壶、电褥子 等纯电阻负载

百度了一下,说实现方法用”Dmeyer小波函数和5层分解“或者”神经网络识别
感觉这两个方法太”高大上“了,实现起来不是很容易

现在想到一个”有功功率瞬时增加法“,记下前一时刻的有功功率P1、无功功率Q1;当前时刻的有功功率P2、无功功率Q2
如果P2-P1>10W而且Q2-Q1≈0W,就认为接入了”违章电器“

大家看看这个方法有没有错误、或者缺陷

现在能想到的缺陷是:如果违章负载是一点一点增加的,比如每次增加5W,就识别不了

@chunyang :淘宝搜“负载识别”就能看到这货了,详情里面写“既能识别阻性负载,也能识别阻性负载+功率转换等防限电装置”,估计原理还不是那么简单.
@chen3ten :估计可不行,得确认,看设备的说明书,接负载做个实验即可获知,否则还是难以着手分析原理。
@chunyang :估计在学校看来,取暖或加热电器都纯电阻的
意思是说一定功率以上的纯阻性负载违章,而非纯阻性负载合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定义什么是“违章电器”,再去看产品说明说,看其适用范围,把相关信息都弄清楚才好分析其工作原理。 ...

违章电器是指纯电阻负载

网友B:
这玩意就是记录 突然增加的功率 比如说500W 以上 那么就判定违章电器,断电咯

网友B:
或者 阀值 再降点,300W  一般宿舍 负载突然增加300W的电器 估计就真是违章电器了
台式机 笔记本 电风扇 估计都在这个阀值之下的

网友C:
假如我用一个充电器,给电瓶充电,然后接一个逆变器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假如我用一个充电器,给电瓶充电,然后接一个逆变器呢?

只要你充电器给电瓶充电的功率不超过限定的,就可以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就是记录 突然增加的功率 比如说500W 以上 那么就判定违章电器,断电咯 ...

先把负载电源先接通,再接在一个调压器上,用调压器慢慢升高电压,是不是就可以用大功率负载了?

网友E:
就是简易电表呗,里面99%用的电表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