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电路] 直流有刷电机单向控制电路

楼主(2020-08-04):
如图中所示,这就是个有刷电机的单向控制,这个产品是风阀驱动器,电动机得电带动齿轮箱进行0~90度的角行程输出然后机械限位阻转,断电后由弹簧带动齿轮箱复位(与电路板就无关了),所以这个电路图(除了电源部分)是完整的,我就想知道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谢谢了,各位大神!有人说这个U2D和三极管U3组成的是恒流电路,不知道是不是对的,请指教。另外,我看着U2D 和U3组成的应该是开关电路吧,运行时U3导通,阻转后检测到电动机过流导致U3关断。以上两种说法,不知道那种才是正确的

网友A:
U2D看起来就是恒流电路呀,别的运放不知有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U2D看起来就是恒流电路呀,别的运放不知有什么用。

我搜索了下,感觉你说的也有道理,U2D起电压跟随的作用,

网友B:
你确定电路就只有这部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电路就只有这部分吗?

嗯,确定,剩下的部分就是个LM317组成的电源部分,这个产品是风阀,电动机得电后带动齿轮箱输出0~90的角行程,断电后由弹簧复位齿轮箱。简单说就是单向控制电动机,

网友B:
这个不能换向,难道一条道走到黑的?假如限位坏了,不是开启了就一直在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能换向,难道一条道走到黑的?假如限位坏了,不是开启了就一直在转 ...

限位是机械限位(有限位柱),所以应该是到头后电动机检测到过流然后降低电压,正常来说是这种流程,但是不知道这个电路有没有这个功能,这个电路(U2D和U3)是恒流电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