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单稳与双稳-----世界上最登封造极的高深理解

楼主(2020-08-04):
见下图,某大师经常贴这个链接,给人家学习,刚才又贴了。

于是扫一眼:

10几年前初到21IC,我被大师深深地震精了------天文地理,无所不通,大学里所有学科,人家都能扯几嗓子。
那时候主要是忙正事,好好读书学习,就只是佩服。

大约6年前,我发现个超级尴尬的现象----虽然他跑书上成段摘抄公式和定理(见21血糖),但他本人居然不懂所抄这些东西。

证据是罄竹难书,数不胜数。本贴仅仅是∞+1个证据而已。

楼主:
大师的粉丝可能要愤愤不平了,说你怎么知道人家是专业摘抄公式和定理的?

请这些粉丝把这些帖子和教科书上内容,做个比对:

细心的观众就能发现,抄书还抄的不完整,老是把核心关键字漏掉了。
例如上面说的【确定性】,大师把【唯一】这个关键字漏抄了,意思也就大变了,甚至是错误的了。

关于反驳的方法:

第一,大师或其粉丝,可以用matlab之类的数学工具,把这个相图画出来。
第二,随便你在哪本书上(绝对不能用大师的帖子来证明),看到过有这样分析的,可以截图过来做证据。

楼主:
这个大师,连大二电路课中所学的【单稳态】和【双稳态】是什么意思都搞不懂的!!!

只是简单的根据汉字表面意思,瞎猜而已!!

根据顶楼图片,他以为有一个稳定平衡点点就叫单稳态,有两个稳定平衡点叫双稳态。

照这个逻辑玩,完全可以有三稳态、四稳态、五稳态电路。。。。

建议这个自称是复旦大学教授博导的大师,回去翻翻教材,看看什么叫单稳态电路???你们家【跟随器】能叫单稳态电路????

楼主:
最让人难以容忍的,是这个大师,连电压跟随器的VTC都不懂的:

如果是我的学生,上过大二模电,要是连这个都不懂,立马撵滚蛋,毫不留情。

HWM
相空间图都不会看,还说什么“VTC”,扯个鬼啊!

楼主:
楼上的评论:

如果你要不服,咱俩可以打个赌,我就把你这些言论,拿到你的学校,或者上你们学校论坛,找略微懂点行的做鉴定!!!

谁输了,付给对方一定金额(具体多少,可以商量)

敢不敢赌一把???

楼主:
前几年,我把大师的言论贴到某个论坛,我说这是你们复旦大学博导教授的言论。

结果几个复旦大学的研究生窜过来了,说我在败坏复旦的名声,在抹黑复旦大学,叫我首先鉴定出这到底是真的复旦大学老师。

也就是说,复旦大学毕业的,全都不承认大师的水平,能在复旦大学混,更直白地说,是假冒产品。

楼主:
有些同志的随机应变能力,真的是让人叹为观止,远比变色龙还灵活百倍。

关于电压跟随器的相图,我昨天批评过后,人家修改了:

上图中两个红色红线,人家直接不标了。[注:上图中两个红色横线,是我自己标的。]

如果标个正确的,相当于打自己的脸,面子过意不去。
如果还标个错误的,更难堪。

左右为难,于是干脆不标,代表不知可否,于是就两全齐美了。

楼主:
给复旦大学博导教授上课。

请教授睁大眼睛看清楚了,什么叫单稳态:

高手就是高手,人家就知道某些同志会根据汉字表面意思瞎猜,说什么只有一个平衡态就叫单稳态。

看清楚了,单稳态电路包含一个稳态和一个准稳态。

你们家电压跟随器是单稳态电路啊????????

楼主:
前年夏天,这个大师和我们抬杠电路理论中【树】的概念。

结果闹笑话了,它跑计算机系教材----数据结构中,把那个树的定义抄来了。

场面尴尬的要命。

关于这个相图,这个家伙极有可能又抄错教材了,关于相图,像材料学中也有这个概念,但是意思不一样。

据我所知,电路理论中所谓的相图,相平面,一般指的起码是二阶电路,本人想破脑袋,也想不出一阶电路中为何要用相图的概念,怎么画相图???

楼主:
大家翻一下教材,就知道这些术语是如何定义的了:

如上图所示,x1-x2构成的平面叫相平面,这个平面上的轨迹图叫相图。

请问大师:一阶电路中哪来的两个初始态???哪来的两个特征值?

你是不是跑数学系教科书上抄来的概念??

一阶电路如何确定一个相平面???

这个所谓的【相空间分析】,帅呆了,酷毙了!!!

楼主:
【电压跟随器是单稳态电路】,什么想起大师的高论,什么时候就要笑一会,太搞笑了。

复旦大学博导教授太妞了!!

楼主(2020-10-28):
H大师刚刚又提跟随器的事啦,顶起!!!

他说一次,我就顶一次。

楼主:
大师发明的这所谓【单稳态】【双稳态】电路,可以获得诺贝尔最佳娱乐奖!!!

楼主(2021-03-03):
电压跟随器是单稳态电路-------一个中学生朋友说的!!!

任何电路都可以有「单稳态」,待机状态嘛,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给复旦大学博导教授上课。

单稳,就是 常态 只有一个,其他 准稳 亚稳 暂稳 甚么的,统统不考虑,如此理解大不乏人,
单稳电路「只有一个平衡点」,电路既成,这「平衡点」也告敲定,而  双稳(以至N稳)的 所有稳态 则都是 不单可选且可持久的。

网友A:
单稳,双稳,无稳,基本属性为何?!
不属模拟电路是肯定的,但究竟算它甚么门类,数字,脉冲,逻辑,开关 ?!

网友A:
话说,暂稳(准稳,亚稳)态 似乎只见于 单稳电路,
准稳无稳多稳,其实都是稳态,  无稳之稳 不需触发,各稳态自动 轮替切换,准稳态需触发才进入 並会 自动退出(回到原先状态),多稳的各稳态需触发才可转换。

网友B:
这也是单稳,那也是单稳,我分不清。只知道仿真的单稳的输出与输入端连起来就变成无稳。不知道其它“单稳”行不行?

网友A:
双稳态,为何称之为 双稳 而不叫做 两(或二)稳态 ?!
我想,是因为 管子只有两个,两管既互相支持又都可成主角(恒稳态),表现出两种恒定状态(直至触发的到来),两个成一双,所以叫做 双稳。

网友A:
单从基本原理着眼,反相器直接耦合,级数若为偶数,则不管多少级,稳态都只有两个,
三极管,能表达两种稳态的最少管数,是两个,两只管都  既可表达稳态,又能满足对方维稳所需,实在物尽其用!

网友A:
电子技术,按大类分之就是  模与数,
触发路,肯定不是模拟电路,但是,  开关,脉冲,逻辑,触发器,是属于 数字 电路,抑或 数模皆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