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地线干扰

楼主(2020-08-04):
附件图中把圈圈外的元件全部去掉,然后C81,C84只要换大点的电容接地就会有干扰信号进入DSP然后输出给喇叭导致丝丝的低噪声。 C81,C84不接地时喇叭无丝丝的低噪声。 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说明干扰信号是从地进入的。 现在模拟地和数字地 用的是0R电阻一点接地,用什么元件可以让数字地的干扰信号去掉?

网友A:
c81 c84 串电阻,看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c81 c84 串电阻,看行不

我用C81,C84来做实验只是表示 数字地 的干扰进来了,

网友B:
差分输入,GND噪声影响不大吧。但是看你电路,电路不平衡了。

网友C:
如果确定是数字信号干扰了模拟信号,最好看一下PCB的布局。最好通过合理的布局避免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