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F4单片机内存不够用

楼主(2020-08-04):
STM32F407VET6,采用uCOSIII和emWIN。

EMWIN分配125KB内存,程序一共有377KBROM占用量。为什么始终无法加大emWIN的内存(还有一百对KB用不上)

谁能否讲解一下

网友A:
一个是RAM一个是ROM好不好

楼主(2020-09-03):
引用 网友A:
一个是RAM一个是ROM好不好

已解决

是RAM的问题,F4单片机的CCM部分没用上。

网友B:
EMWIN分配125KB内存,程序一共有377KBROM占用量。为什么始终无法加大emWIN的内存(还有一百对KB用不上)你用的是什么系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EMWIN分配125KB内存,程序一共有377KBROM占用量。为什么始终无法加大emWIN的内存(还有一百对KB用不上)你 ...

楼主都说了是uCOSIII。。。

网友B:
感谢楼主的回复,谢谢,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