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看完就知道PCB设计中能不能用方型的钻孔

楼主(2020-08-04):
此板设计时采用了方形钻孔,方形的尺寸为1.2mm

马上导出钻孔文件,用记事本打开可以看到已经变成了C0.04724,即圆形1.2mm。

在genesis软件中导入得到圆形1.2mm的钻孔,对比方形1.2mm的钻孔尺寸已经小了4个角,有可能造成焊接料插不进去孔。

网友A(2021-01-17):
努力学习,时刻进步

楼主(2023-09-19):
可能尺寸大的钻孔用方型孔设计没有问题,比如超过2.0直径的孔,
这种小直径的孔还要插元件进去就要小心了。

楼主(2024-07-25):
其实最简单的避免办法就是尽量不要用方形的钻孔,用圆型钻孔最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