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问ST有GAN的驱动方案吗?

楼主(2020-08-04):
请问ST有GAN的驱动方案吗?

网友A(2023-01-11):
Gan驱动是啥?

网友B:
不知道gan,你可以去问问官方的FAE试试

网友C:
正常来说应该是can吧,gan是真不知道

网友D:
是驱动MOS的吗?

网友E:
ST好像做模拟器件也是可以的,估计能有吧

网友F:
这种应该能有,但是我觉得东芝应该更适合你

网友G:
话说,这种gan驱动一般都应用在哪儿啊?

网友H:
我刚刚搜了一下,好像是一种晶体管,是要驱动这种晶体管吗?

网友I:
应该能有这种驱动吧,ST还是比较强大的

网友J:
好像gan是针对电机驱动的是么?

楼主:
GAN 就是 氮化镓啊

网友K(2023-02-13):
ST应该能有这种驱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