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使用可扩展的电源管理集成电路避免重新设计汽车摄像头...

楼主(2020-08-04):
使用可扩展的电源管理集成电路避免重新设计汽车摄像头模块电源电路汽车摄像头模块设计人员必须在缩短上市的同时,创建更小的摄像头模块设计,这些设计可扩展并可重复用于各种类型的图像序列化器和传感器。在本文中,我将解决汽车摄像头模块设计的几个关键设计挑战,包括设计简化和平台可扩展性。

楼主:
借助可扩展的PMIC简化设计并加快产品上市时间.

维护一个通用电源设计平台有助于工程师缩短设计时间,从而缩短产品上市时间。具有集成电压监控器的管脚对管脚和可编程电源管理集成电路(PMICs)可从非功能性安全应用(例如环视摄像头)扩展到功能性安全应用(例如自动驾驶汽车中的驾驶员监测、电子后视镜和摄像头),而无需重新设计电源电路。

可编程PMIC有两种类型:软件可编程PMICs和硬件可编程PMICs。软件可编程PMICs支持完全可扩展的电源管理平台,而无需重新设计印刷电路板(PCBs)。

楼主:
让我们通过TPS650330-Q1软件可编程PMIC进行说明。该软件具有一个集成工具集,可支持设计重用并简化设计。TPS650330-Q1还通过电可擦除可编程只读存储器编程实现了平台可扩展性,适用于输出电压和电源定序设置,并具有足够的电流余量来支持具有各类分辨率的图像传感器。由于无需重新设计电源电路,因此工程师可在图像传感器之间重复使用电源设计。

TPS650330-Q1集成了一个电压监控器,还支持从非功能安全应用到功能安全应用的管脚对管脚平台可扩展性,而无需重新设计电源电路。

同一电源板可以支持多类图像传感器电路板,其方法是使用两个堆叠PCB,可在一些汽车摄像头模块中找到。例如,当应用必须符合国际标准化组织(ISO)26262功能安全标准时,工程师只需将其放入TPS650330-Q1功能安全器件中,即可将同一电源板升级为功能安全型 TPS650330-Q1衍生产品。对于单个PCB设计,工程师还可通过将同一电源设计复制并粘贴到多个平台中来重用相同电源设计。

楼主:
结论

除解决方案尺寸、热性能、电磁兼容性问题和电源抑制比性能之外,平台可扩展性也是汽车摄像头模块电源设计中要考虑的一个关键因素。选择可实现平台可扩展性/可重用性的PMIC可缩短产品上市时间并节省平台之间的开发成本。

楼主:
电磁噪声是指任何一种多余的电磁能量,其强度足以使信号失真。因此,设计高性能数据采集应用或任何具有特别敏感信号路径的系统时,必须克服噪声问题。
在电源方面,由于其基本的工作原理,高效的DC/DC转换器可能成为重要的噪声源。它们既会在转换器的开关频率处产生低频纹波,也会产生因转换器功率级中电压和电流的快速切换而引起的高频噪声。
与开关式稳压器结合使用的降噪技术示例包括额外的过滤无源元件,诸如缓冲电路、铁氧体磁珠和馈通电容器,或在电源路径中包含线性电源,如低压差稳压器。虽然这些方案在大多数应用中都能很好地发挥作用,但它们在效率、解决方案尺寸以及总电源解决方案的成本方面可能会有所权衡,尤其是在如患者监护仪、智能仪表、智能传感器和物联网系统等始终开启的应用中。
很多应用肯定会从数据采集和/或射频(RF)通信事件中的无噪声环境中受益。但是,电源设计人员需要考虑效率(换言之,电池寿命)、电路板空间和组件成本之间的权衡是否对他们的设计有意义。在证明可能存在问题时,现代DC/DC转换器确实提供了有助于减少设计折衷影响的功能。一个示例是TPS62840 DC/DC转换器,这是一种超低(60nA)静态电流、高效、750mA降压型稳压器,旨在在始终开启的应用中最大限度地延长电池寿命,可用于始终开机应用。

网友A:
题目没写全啊

网友B:
可以设置多个摄像头吗

网友C:
第一次了解这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