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问ST的陀螺仪最小的是多少?我想做一个眼皮姿态

楼主(2020-08-05):
请问ST的陀螺仪最小的是多少?我想检测一个眼皮姿态的应用……

网友A(2023-01-11):
放眼皮上?能行吗?

网友B:
我觉得不合适,不能这么做吧

网友C:
做眼皮姿态有啥作用么?获取这种数据没啥用吧

网友D:
陀螺仪估计很小,但是放眼皮上一般不舒服的啊

网友E:
不知道封装多小,你可以去官网选型看看的

网友F:
不合适,最好是摄像头识别,这种能比较好

网友G:
你放在眼皮上那算是异物啊,不合理的

网友H:
感觉会很小,但是方眼皮上也不会舒服的

网友I:
这种应用给我的感觉还是用摄像头比较合理

网友J:
陀螺仪没啥用的吧,这种应用感觉好有意思,哈哈,最好换个传感器,非接触那种最好了

网友K(2023-02-13):
陀螺仪估计很小,但是放眼皮上不舒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