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功耗定位器的方案

楼主(2020-08-05):
有一个低功耗定位器的项目,需要精确的定位并传至平台。现有一个方案是华大MCU+air800,1000mah的电池只能工作三天,效果不理想。我看air800可以二次开发,那么有一个问题。MCU+模组中,MCU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不直接用air800做主控就完事了。
现有选择方案三个:
1.MCU+air800优化;
2.MCU+N92模组(安信可带定位的nbiot模组)
3.单air800 模组二次开发;
4.单N92模组二次开发;

请各位大佬,提些意见。最好给个参考方案。
@icecut @hgjinwei @dirtwillfly @xyz549040622 @m564522634 @tyw

网友A:
air800功耗很高的
二次开发开发时间不如用mcu快,二次开发也不能保证功耗就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air800功耗很高的
二次开发开发时间不如用mcu快,二次开发也不能保证功耗就低 ...

怎么看这些模组的功耗情况。多少的功耗才算低
air800手册写“Air800模块采用了省电技术,电流功耗在睡眠模式DRX=5下,低至1.14mA。”

另外,这样做定位的产品,一般是采用独立的gps,还是采用这种带GNSS的通信模组。

网友B:
看了看air800的手册,这东西就是那么耗电,3天已经不错了。要想低功耗,不要用模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看air800的手册,这东西就是那么耗电,3天已经不错了。要想低功耗,不要用模块了。 ...

怎么看的啊大佬,哪些参数可以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看air800的手册,这东西就是那么耗电,3天已经不错了。要想低功耗,不要用模块了。 ...

不用模组,是用MCU+GPS芯片+GSM芯片这样组合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看的啊大佬,哪些参数可以看出来

手册上睡眠电流都有1ma多了,看对电流的限制,要求峰值电流要达到1.6A。认为有点高了,我不知道你是如何使用的,你可以自己实测下,工作的情况下消耗的电流,工作的时间,进去睡眠的时间,这样可以估算出你电池使用的时间的,看看理论和实际是否一致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册上睡眠电流都有1ma多了,看对电流的限制,要求峰值电流要达到1.6A。认为有点高了,我不知道你是如何 ...

有没有推荐的带定位的nb方案。
我看BC20好像是带定位的nb芯片

网友C:
工作模式的问题,如果你模组一直开着那什么模组电池扛不住的,一般用法是有需求的时候让模组开了,没需求的时候关机的

是这样的

网友D:
系统不是定时休眠吗?
10秒上传一次位置信息,跟5分钟上传一次,耗电差得远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看这些模组的功耗情况。多少的功耗才算低
air800手册写“Air800模块采用了省电技术,电流功耗在睡眠 ...

你要看完成一次完整的通讯需要多长的时间,通讯过程平均工作电流是多少
这些模块很耗电的,GPS模块也耗电。
你的应用场景是什么样子的?
除了gps还可以选择其他方案吗?

网友E:
多久定位一次?这个很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看完成一次完整的通讯需要多长的时间,通讯过程平均工作电流是多少
这些模块很耗电的,GPS模块也耗电 ...

宠物颈环。

网友F:
成熟移动电源方案控制IC

技术交流:李工   电话,微信:壹捌玖贰贰捌零玖玖伍零     qq:壹肆伍伍六玖壹贰六柒

现有成熟移动电源控制方案,可向客户提供pcba,自有工厂贴片,性价比极高,可根据客人要求开发,定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