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恒压源和恒流源

楼主(2020-08-05):
各位大神高手老师,可以科普一下关于分立元件设计恒压源和恒流源么,精度高一些温漂低一些最好,大家在讨论一下各自优缺点,只谈技术哦

网友A:
电压源:

电流源:

注意:恒流要好,运放供电电压需要高一些。例如±15V双电源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源:

电流源:

谢谢啦

网友B:
既然没有别的技术参数要求,恒压源和恒流源都可以用TL431+三极管或MOSFET做到。

网友C:
tl431 假三极管,真集成电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电压源:

电流源:

你上面的电压源直接用一个TL431不是可以吗?加MOS管和三极管用啥优势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上面的电压源直接用一个TL431不是可以吗?加MOS管和三极管用啥优势吗?谢谢! ...

(1)的确,直接用一个TL431是可以的。但这种简单稳压电源有个缺点:输出电流小。
(2)TL431再加MOS管和三极管后构成LDO,其优点:稳压精度高、允许输入输出压差低、电源内阻小,可以输出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