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l110 想请教一下LPTIM和RTC对于深度休眠有啥区别吗?

楼主(2020-08-05):
最近需要用hc32l110单片机做超低功耗,要求休眠350ms,唤醒7.3ms。

网友A:
LPTimer和RTC定时的时间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LPTimer和RTC定时的时间不一样

RTC的定时时间最小是0.5s,除了定时时间,其它对于深度休眠来说的话,应该是一样的把?

网友A(点评):
RTC只有上电或reset复位等少数几个源可以复位它。 如果定时唤醒时间再2s以内的话,用lptimer更简单。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