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晶振起振有问题

楼主(2020-08-05):
大神们好,请教一个问题:用stm32f103vct6开发时,晶振是8Mhz,负载电容是20PF,但是用示波器测试的时候发现,晶振一端起振,但振幅小,另一端只要以用示波器探头触碰,程序立刻进入NMI中断,请问,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呀?

网友A:
测不准原理

网友B:
是不是布线太长了

网友C:
示波器用x10档

确实是,改成X10挡就好了

网友D:
示波器探头导致晶振停振。

网友E:
探头的分布参数会影响晶振回路,要测试,需要特种探头,很贵的,或者加缓冲隔离后用常规探头测。

网友F:
4楼高见,我现在用X100,特意卖个X100探头并不是为测高压,而是为测那些接上探头就受干扰的电路。

网友G:
把你的晶振规格书发上来,看下取值对不对。可以联系你的供应商,测试下激励功率和负性阻抗是否合适

网友H:
主要应该还是探头电容太大,可以用高带宽差分探头点一下,大概0.几pf,影响小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