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红外线遥控器软件解码程序

楼主(2020-08-05):
红外线一开始发送一段13.5ms的引导码,引导码由9ms的高电平和4.5ms的低电平组成,跟着引导码是系统码,系统反码,按键码,按键反码,如果按着键不放,则遥控器则发送一段重复码,重复码由9ms的高电平,2.25ms的低电平,跟着是一个短脉冲。

一文教会你红外线遥控器软件解码程序

#include“at89x52.h”

#defineNULL0x00//数据无效

#defineRESET0X01//程序复位

#defineREQUEST0X02//请求信号

#defineACK0x03//应答信号,在接收数据后发送ACK信号表示数据接收正确,

也位请求信号的应答信号

#defineNACK0x04//应答信号,表示接收数据错误

#defineBUSY0x05//忙信号,表示正在忙

#defineFREE0x06//空闲信号,表示处于空闲状态

#defineREAD_IR0x0b//读取红外

#defineSTORE_IR0x0c//保存数据

#defineREAD_KEY0x0d//读取键值

#defineRECEIVE0Xf400//接收缓冲开始地址

#defineSEND0xfa00//发送缓冲开始地址

#defineIR0x50//红外接收缓冲开始地址

#defineHEAD0xaa//数据帧头

#defineTAIL0x55//数据帧尾

#defineSDAP1_7

#defineSCLP1_6

unsigned char xdata *buf1;//接受数据缓冲

unsigned intbuf1_length;//接收到的数据实际长度

unsigned char xdata *buf2;//发送数据缓冲

unsigned intbuf2_length;//要发送的数据实际长度

bit buf1_flag;//接收标志,1表示接受到一个数据帧,0表示没有接受到数据帧或数据

帧为空

bit buf2_flag;//发送标志,1表示需要发送或没发送完毕,0表示没有要发送的数据或

发送完毕

unsigned char state1,state2;//用来标志接收字符的状态,state1用来表示接

收状态,state2用来表示发送状态

unsigned char data *ir;

union{

unsigned char a[2];

unsigned int b;

unsigned char data *p1[2];

unsigned int data *p2[2];

unsigned char xdata *p3;//红外缓冲的指针

unsigned int xdata *p4;

}p;

//union{//

//unsigned char a[2];//

//unsigned int b;

//unsigned char data *p1[2];

//unsigned int data *p2[2];

//unsigned char xdata *p3;

//unsigned int xdata *p4;//地址指针

//}q;//

union{

unsigned char a[2];

unsigned int b;

}count;

union{

unsigned char a[2];

unsigned int b;

}temp;

union{

unsigned char a[4];

unsigned int b[2];

unsigned long c;

}ir_code;

union{

unsigned char a[4];

unsigned int b[2];

unsigned long c;

unsigned char data *p1[4];

unsigned int data *p2[4];

unsigned char xdata *p3[2];

unsigned int xdata *p4[2];

}I;

unsigned char ir_key;

bit ir_flag;//红外接收标志,0为缓冲区空,1为接收成功,2为缓冲溢出

void sub(void);

void delay(void);

void ie_0(void);

void tf_0(void);

void ie_1(void);

void tf_1(void);

void tf_2(void);

void read_ir(void);

void ir_jiema(void);

void ir_init(void);

void ir_exit(void);

void store_ir(void);

void read_key(void);

void reset_iIC(void);

unsigned char read_byte_ack_iic(void);

unsigned char read_byte_nack_iic(void);

bit write_byte_iic(unsigned char a);

void send_ack_iic(void);

void send_nack_iic(void);

bit receive_ack_iic(void);

void start_iic(void);

void stop_iic(void);

void write_key_data(unsigned char a);

unsigned int read_key_data(unsigned char a);

void ie0(void)interrupt 0{ie_0();}

void tf0(void)interrupt 1{tf_0();}

void ie1(void)interrupt 2{ie_1();}

void tf1(void)interrupt 3{tf_1();tf_2();}

void tf2(void)interrupt 5{//采用中断方式跟查询方式相结合的办法解码

EA=0;//禁止中断

if(TF2){//判断是否是溢出还是电平变化产生的中断

TF2=0;//如果是溢出产生的中断则清除溢出位,重新开放中断退出

EA=1;

goto end;

}

EXF2=0;//清除电平变化产生的中断位

*ir=RCAP2H;//把捕捉的数保存起来

ir++;

*ir=RCAP2L;

*ir++;

F0=1;

TR0=1;//开启计数器0

loop:

TL0=0;//将计数器0重新置为零

TH0=0;

while(!EXF2){//查询等待EXF2变为1

if(TF0)goto exit;//检查有没超时,如果超时则退出

};

EXF2=0;//将EXF2清零

if(!TH0)//判断是否是长低电平脉冲过来了

{//不是长低电平脉冲而是短低电平

if(F0)count.b++;//短脉冲数加一

temp.a[0]=RCAP2H;//将捕捉数临时存放起来

temp.a[1]=RCAP2L;

goto loop;//返回继续查询

}

else{//是低电平脉冲,则进行处理

F0=0;

*ir=temp.a[0];//把连续的短脉冲总时间记录下来

ir++;

*ir=temp.a[1];

ir++;

*ir=RCAP2H;//把长电平脉冲时间记录下来

ir++;

*ir=RCAP2L;

ir++;

if(ir》=0xda) {

goto exit;//判断是否溢出缓冲,如果溢出则失败退出

}

goto loop;//返回继续查询

}

exit:

ir_flag=1;//置ir_flag为1表示接收成功

end:

;

}

void rs232(void)interrupt4{

staTIc unsigned char sbuf1,sbuf2,rsbuf1,rsbuf2;//sbuf1,sbuf2用来接收

发送临时用,rsbuf1,rsbuf2用来分别用来存放接收发送的半字节

EA=0;//禁止中断

if(RI){

RI=0;//清除接收中断标志位

sbuf1=SBUF;//将接收缓冲的字符复制到sbuf1

if(sbuf1==HEAD){//判断是否帧开头

state1=10;//是则把state赋值为10

buf1=RECEIVE;//初始化接收地址

}

else{

switch(state1){

case 10:sbuf2=sbuf1》》4;//把高半字节右移到的半字节

sbuf2=~sbuf2;//把低半字节取反

if((sbuf2&0x0f)!=(sbuf1&0x0f))//判断接收是否正确

{//接收错误,有可能接收的是数据帧尾,也有可能是接收错误

if(sbuf1==TAIL)//判断是否接收到数据帧尾

{//是接收到数据帧尾

buf1=RECEIVE;//初始化接收的地址

if(*buf1==RESET)//判断是否为复位命令

{

ES=0;

sbuf2=SP+1;

for(p.p1[0]=SP-0x10;p.p1[0]《=sbuf2;p.p1

[0]++)*p.p1[0]=0;

}

state1=0;//将接收状态标志置为零,接收下一个数据帧

buf1_flag=1;//置接收标志为1,表示已经接收到一个数据帧

REN=0;//禁止接收

}

{//不是接受到数据帧尾,表明接收错误

state1=0;// 将接收状态标志置为零,重新接收

buf1=RECEIVE;//初始化发送的地址

*buf1=NACK;//把NACK信号存入接收缓冲里

buf1_flag=1;//置标志位为1,使主程序能对接收错误进行处理

REN=0;//禁止接收

}

}

else

{//接收正确

rsbuf1=~sbuf1;//按位取反,使高半字节变原码

rsbuf1&=0xf0;//仅保留高半字节,低半字节去掉

state1=20;//将状态标志置为20,准备接收低半字节

}

break;

case 20:sbuf2=sbuf1》》4;//把高半字节右移到的半字节

sbuf2=~sbuf2;//将低半字节取反

if((sbuf2&0x0f)!=(sbuf1&0x0f))//判断接收是否正确

{//接受错误

state1=0;// 将接收状态标志置为零,重新接收

buf1=RECEIVE;//初始化接收的地址

*buf1=NACK;//把NACK信号存入发送缓冲里

buf1_flag=1;//置标志位为1,使主程序能对接收错误进行处理

REN=0;//禁止接收

}

else

{

sbuf1&=0x0f;//仅保留低半字节,去掉高半字节

rsbuf1“=sbuf1;//高低半字节合并

*buf1++=rsbuf1;//将接收的数据保存至接收缓冲里,并且数据指针加一

buf1_length++;//接收数据长度加一

state1=10;//将state1置为10,准备接收下个字节的高半字节

}

break;

}

}

}

else{

TI=0;//清除发送中断标志

if(buf2_length)//判断发送长度是否为零

{//发送长度不为零

if(state2==0)//判断是否发送高半字节

{//发送高半字节

sbuf2=*buf2;//将要发送的字节送到sbuf2

rsbuf2=~sbuf2;//取反,使高半字节变为反码

sbuf2》》=4;//将高半字节右移到低半字节

rsbuf2&=0xf0;//保留高半字节,去掉低半字节

sbuf2&=0x0f;//保留低半字节,去掉高半字节

rsbuf2|=sbuf2;//合并高低半字节

SBUF=rsbuf2;//发送出去

state2=10;//将state2置为10准备发送下半字节

}

{//发送低半字节

sbuf2=*buf2;//将要发送的字节送到sbuf2

buf2++;//指针加一

buf2_length--;//发送数据长度减一

rsbuf2=~sbuf2;//取反,使低半字节变为反码

rsbuf2《《=4;//将低半字节反码左移到高半字节

rsbuf2&=0xf0;//保留高半字节,去掉低半字节

sbuf2&=0x0f;//保留低半字节,去掉高半字节

rsbuf2|=sbuf2;//合并高低半字节

SBUF=rsbuf2;//发送出

state2=0;

}

}

else

{//如果发送数据长度为零则发送数据帧尾

if(buf2_flag){//判断是否发过数据帧尾

SBUF=TAIL;//将数据帧尾发送出去

while(TI==0);

TI=0;

buf2_flag=0;//置发送标志为零,表示发送完毕

}

}

}

EA=1;//开放中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