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迅为IMX6PLUS-v_2.3开发板串口扩展过程

楼主:
本文档主要介绍 IMX6 plus 开发板串口扩展过程。
IMX6 一共支持 5 个 UART,底板上还可以再扩展出两个,分别是串口 4 和串口 5。
硬件环境:iMX6 开发板:底板 v_2.3 。
软件环境:Ubuntu14。
修改管脚配置
因为在底板上串口 4 和串口 5 对应的管脚被摄像头占用了,所以我要修改一下管脚配
置,首先我们进入到内核源码目录下,如下图所示:

输入命令“vi arch/arm/boot/dts/imx6qdl-sabresd.dtsi”打开文件。在文件的第
1064 行左右添加如下代码:
pinctrl_uart4: uart4grp {
fsl,pins = <
MX6QDL_PAD_CSI0_DAT12__UART4_TX_DATA 0x1b0b1
MX6QDL_PAD_CSI0_DAT13__UART4_RX_DATA 0x1b0b1
>;
};
添加完成如下图所示:

在文件的第 1077 行左右添加如下代码:
MX6QDL_PAD_CSI0_DAT14__UART5_TX_DATA 0x1b0b1
MX6QDL_PAD_CSI0_DAT15__UART5_RX_DATA 0x1b0b1
添加完成如下图所示:

在文件的第 1279 行左右添加如下代码:
&uart4 {
pinctrl-names = "default";
pinctrl-0 = <&pinctrl_uart4>;
status = "okay";
};
添加完成如下图所示:

在文件 1005 左右注释掉摄像头部分管脚代码配置,如下图所示:

保存,返回到源码路径下,输入命令“./build_qt_kernel.sh plus”编译内核源码,把
kernel_imx/arch/arm/boot 目 录 下 的 zImage , 把 kernel_imx/arch/arm/boot/dts ”
topeet_10.1inch.dtb、topeet_7inch.dtb 和 topeet_9.7inch.dtb 烧写进开发板。
在底板原理图上对应的为牛角座的第 16,18,19,20 管脚,如下图所示:

第 19,20 脚为串口 5 的引脚,对应的设备节点的为 /dev/ttymxc4 。其中 19 脚为
TX,20 脚为 RX。
把测试程序 uart_write_read 拷贝到开发板的根目录,同时把 19,20 管脚短接,输入命令
“ ./uart_write_read /dev/ttymxc4”,可以看到开发板已经收到数据。如下图所示:

第 16,18 脚为串口 4 的引脚,对应的设备节点的为 /dev/ttymxc3 。其中 16 脚为
TX,18 脚为 RX。把测试程序 uart_write_read 拷贝到开发板的根目录,同时把 19,20 管脚短
接,输入命令“ ./uart_write_read /dev/ttymxc3”,可以看到开发板已经收到数据。如下
图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