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EEPROM为何要放在前256字节呢?

楼主(2020-08-05):
SC8051要求前256字节空出来,这个地址肯定是给EEPROM用了,在SOC Pro51软件里面,在Option->IAP Range->EEPROM only/Code region:last 0.5k/Code region:last 1k/Code ALL,这里一共有4个选项,EEPROM only占用的是前256个字节,后面的两个选项都是CODE区从后面数的0.5K/1K,那为啥EEPROM要安排在前256个字节的位置呢?

网友A:
您好,EEPROM是独立的256bytes,不是ROM的前256bytes,要求将程序从0x100开始存储是因为前256bytes是禁止movc的,如果编译器将有movc指令的程序编译到前256bytes,那就可能会导致程序运行异常,如果是需要使用ROM的前256bytes,可以按照“赛元SC92F系列MCU应用指南”里面的第3章节说明来做。

楼主:
你意思ROM区前256B实际上是可以使用的?

是的,只是使用的时候需要按照我们的应用指南上面的说明设置一下。

楼主:
为何要搞的这么繁琐呢,这不是脱裤子放屁吗,你们留着前256个字节有用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何要搞的这么繁琐呢,这不是脱裤子放屁吗,你们留着前256个字节有用吗? ...

前256bytes是禁止movc的,可以将存到前256bytes这一部分程序进行加密,进一步增加**难度,如果没有这个需求,就直接把程序存到后面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