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ccs的printf编译不过

楼主(2020-08-05):
我的IDE是CCS10,芯片是tms320F28035我在编译printf的时候就提示图示的错误,我的堆栈设置如图所示,不知道问题在哪里?改了堆栈的数值好像也没用

网友A:
堆栈设置就是你图片中的地方

网友A:
你的意思是加了printf就会报CMD的问题吗

网友A:
建议你换个CMD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