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编译时出现warning:no matching section -l rts2800_XXXXX.lib<bootXXX.obj...

楼主(2020-08-05):
作者:TI FAE  – Johnson Chen

在开发Bootloader 的项目时,我们通常需要把APP程序的入口固定在某个固定地址上,因此在CMD 里面会用如下分配来实现这个功能,
APP
{
-l rts2800_fpu32.lib<boot.obj>(.text)
} > FLASHH PAGE = 0
但当我们更换编译器或者CCS 版本时,经常会碰到编译时出现如下 warning:

no matching section
-l rts2800_fpu32.lib<boot.obj>(.text)
如果这个警告不想办法消除的话,在通过Bootloader 烧录APP 以后,APP 将无法运行。
   这个原因在于C2000 编译器从 CGT V16.9.0.LTS开始 rst2800_ml.lib 和rst2800_fpu32.lib 里面boot.asm相关文件名有改动。
在版本号大于等于V16.9.0.LTS的编译器版本中文件名为boot28.asm,而小于V16.9.0.LTS的编译器版本中文件名为boot.asm
详细如图一图二所示。
因此在CMD里面分配bootxx.obj的时候要根据编译器版本来处理。大于等于V16.9.0.LTS版本中文件名为boot28.obj, 而小于V16.9.0.LTS的版本中文件名为boot.obj.

                                              图一   大于等于V16.9.0.LTS                                                                                  图二 小于V16.9.0.LTS

解决办法为, 使用编译器版大于等于V16.9.0.LTS的时候,将boot.obj改为boot28.obj即可,例如改成如下:
APP
{
-l rts2800_fpu32.lib<boot28.obj>(.text)
} > FLASHH PAGE = 0
随着编译器版本的升级,未来有可能boot28.obj名字还会修改,碰到同样的问题时可以在你编译完生成的MAP文件里面找到.text段内容里面的内容--rts2800_fpu32.lib:bootXXX.obj (.text)。
把上面找到的bootXXX.obj代入下面即可:
APP
{
-l rts2800_fpu32.lib<bootXXX.obj>(.text) //
} > FLASHH PAGE = 0

注意:
如果是使用定点芯片时,编译器库文件名将是rst2800_ml.lib,此方法同样适用。CMD 写法如下:
APP
{
-l rst2800_ml.lib<bootXXX.obj>(.text) //
} > FLASHH PAGE =

网友A:
我还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B:
必须收藏此贴

网友C:
以后遇到就知道怎么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