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特性图

楼主(2020-08-05):
由于此坛有不少学生或初学者,虽然相关问题早有论述且相当基础,但在此还得给一些基本图示以明示相关特性。

楼主:
一,运放跟随器

楼主:
二,所谓“正反馈运放跟随器”

楼主:
三,施密特电路

楼主:
相关电路这里不提供了,可以查看相关其它帖子。具体分析在“21学堂”相关帖子中已有论述,这里也不再赘述。

这里,将就上图中那些“线”给出一些说明。

楼主:
上面那些图中的黑色粗线表示由稳定平衡点所构成的线。

上图中的那条红线非稳定平衡点所构成的线。

楼主:
注意上图中的那些带箭头的蓝线,那些线就是一维相空间内的轨迹线

楼主:
施密特电路相关的那幅图中,有两条带箭头的粗蓝线,那就是构成通常状态转移图线中的那两条竖线

楼主:
上面这些图,完整地呈现了相关电路的特性

楼主:
请特别注意那个“正反馈运放跟随器”和斯密特电路,其具有相当的相似性。

楼主:
曾经有人忽悠说,那个“正反馈运放跟随器”和通常(负反馈)运放跟随器具有相同的输出特性。显然是混淆了粗黑线红线

楼主:
粗黑线”和“红线”虽然都是线,但却表示了完全截然不同的两个意思。

楼主:
这里,再次请注意那些蓝线(相空间轨迹),这不仅反映了相关状态的转移路径,结合时间轴其还给出了相关系统的解(微分方程解)。

楼主:
相关问题的分析,由于采用了分段线性化近似,可以利用大学本科低年级(一,二年级)所学的基础知识求解,具体请翻看相关帖子内容。

网友A:
一看这个画图,就知道是初学者级别的,只是简单机械地模仿教科书。

如下图所示,图中较窄的红线区域,这个地方不能这样画箭头,那个地方箭头不是上下垂直的。

HWM
“那个地方箭头不是上下垂直的”。这是一维相空间图(ui固定或缓慢变化),不懂不要装懂。

网友A:
听你这话,二阶就不是垂直的了?垂直是一阶的专利?

范德堡振荡器的相图:

HWM
这说明你根本就看不懂,当然我也懒得教你。庆幸你不是我的学生,自然我也没义务教会你。

网友A:
就你这水平,充其量能在二本学校混----还得送礼,不送礼没人要!!

HWM
书上摘一个无关的图,就说明你懂了?!不懂也不能这么装懂的吧。

网友A:
这个大师,和那个大侠,擅长造谣污蔑,功夫都是一流的。

造谣方法非常简单----先把我的原话给修改成错误的,然后就这个错误展开猛烈公**:

这种方法屡试不爽,经常玩:

来看本人原话,是怎么说的:

对照上图可知,这个恶心的大师,把我原话中的前提条件(饱和电压范围内)给删除掉了,没有这个前提条件,当然是错的。

然后本人原帖又说了:这两个电路只有一个是跟随器,另一个不是。
这个恶心的大师一口咬定,我说两个电路都能做电压跟随器。

大师使用这种鬼魅技俩,修改老夫原话,对本人公**了7年之久!!!!!

说这个大师是人类的一哥----蜜獾,毫不夸张吧?

网友A:
H大师这样孜孜不倦的追求,换来了什么?换来了网友中肯的评价:

网友B:
突然想起状态空间的相图,好像有点相似。
正反馈的是source,负反馈的是si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