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verilog assign关键字,可以这样用吗?

楼主(2020-08-05):
assign a=[5:3]SW; //将SW5~SW3作为一个操作数。
原意是将[7:0]SW的SW2~SW0,SW5~SW3,SW7~SW6分别当作几个操作数。我想知道如果只对中间几位操作,能否这样写。

网友A:
这个就是连线  将对应的位连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连线  将对应的位连起来

嗯嗯,我想知道我那样写可以吗?我看说应该写成assign a=SW[5:3];才规范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我想知道我那样写可以吗?我看说应该写成assign a=SW[5:3];才规范

恩 括号放到后面比较常见
如果a是3bit   就相当于把SW的对应位一一相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 括号放到后面比较常见
如果a是3bit   就相当于把SW的对应位一一相连

谢谢这么耐心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