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TI:DC_DC升压电路工作原理简介

楼主:
DC-DC转换电路在TI的很多电源以及IC中应用广泛,这里我们以最基础的升压式DC-DC变换器作为对象来进行分析,以便大家理解。这种转换器,一般由升压电路以及电压调节电路两部分来组成。

如图1所示。它由振荡器,MOS管,单向导通二极管,以及储能元器电感,电容组成。

当振荡器输出高点平时。开关导通,形成回路。当开关关闭时,电感电流达到最大值,电感中储存了能量。在开关上有极小的导通电阻,RDSON,形成了一个小的压降。如下图所示:

当振荡器输出低电平时,开关会截止,输入电压加上电感上释放的电压,向储能元件电容充电,电感中的能量得到释放,由于振荡器的频率较高,所以经过一定的时间之后,电容上的电压VC=VIN+VL-VF,其中VF为二极管的电压,电感器上产生的电压一般为几十伏,所以VC上的电压可以达到几十伏,VIN却很小,这就起到了升压的作用。如下图所示:这里的二极管起到一个堵塞的作用,防止开关 管导通后,充了电的电容通过开关对地放电。

希望大家一起来交流进步。谢谢,辛苦了。

网友A(2020-09-03):
补充基础知识

网友B:
比较简单了

网友C:
这是最简单的电路了吧

网友D:
开关管导通的时候,输入给电感储能 开关管截止的时候,电感释放能力给输出,同时与输入电压叠加在一起实现升压

网友E:
超高效升压电路 DC-DC

网友F:
用振荡电路将直流逆变为交流,再用变压器升压,然后再经过整流得到高压直流电。

网友G:
降压简单,直流升压比较难。

网友H:
DCDC升压电路怎么样才能把24V直流升到80V?

网友I:
dc-dc推挽电路怎么升压和整流

网友J:
求简单DC/D升压电路模块的电路图???

网友K:
哪位有用TL494制做DC12V-DC35V正负 升压电路的

网友L:
DC电源是升压电路转换率高还是降压转换率高

网友I:
dc升压电路可以提升功率吗

网友H:
如何设计一个12V升压到24V的DC-TO-DC电路?

网友J:
DC/DC boost 升压电路的设计的电路图

网友G:
把10V直流升压到15V,需要先把支流电改为交流电,再用变压器升压,然后再整流成直流电。

网友F:
设计一个0.3v转5v的升压电路 (DC-DC)

网友K:
12输入DCDC升压电路可以输出多少V?

网友E:
用开关电源控制芯片搭一个boost电路

网友L:
DC-DC升压电路的输出电压怎么算

网友D:
dc-dc的直流升压电路你直接百度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