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开关稳压DC—DC降压电路简介

楼主(2020-08-05):
在做数字压力开关项目时,电源输入要求是12V~24V±10%,系统内需要5V和3.3V的电源,这时提供了三个方案从中选择,方案一:使用24V-5V和5V-3.3V的LDO线性稳压芯片。方案二:使用24V-12V,12V-5V,5V-3.3V种LDO线性稳压芯片。方案三:使用24V-5V开关稳压芯片和5V-3.3V的线性稳压芯片。

   最后考虑决定使用方案三,方案一中24V-5V的线性稳压芯片比较少,而且在转换过程中有19V的压降,当电源电流达到100mA时电源的耗散功耗有1.9W会使芯片发热严重。方案二中成本较高,整体损耗功率也大。方案三中开关稳压芯片稳压范围大,能量损耗小,简单来说就是按需释放能量。

   以项目中使用的三垦电气的降压开关电源芯片NE111E为例,在集成的开关稳压芯片中有反馈引脚:FB,输出电压通过计算比例分压后输入至反馈引脚FB与芯片内置比较器比较,当高于或低于基准电压时芯片自动调整PWM波的占空比直到输出电压稳在所求的电压上。即输出电压与输入电压和PWM波占空比成正比,公式为Vo=Vin*D(PWM占空比)。

一、Buck电路原理图

Buck电路,又称降压电路,其基本特征是DC-DC转换电路,输出电压低于输入电压。输入电流为脉动的,输出电流为续的。

二、Buck电路工作原理当开关管Q1驱动为高电平时,开关管导通,储能电感L1被充磁,流经电感的电流线性增加,同时给电容C1充电,给负载R1提供能量。等效电路如图二

当开关管Q1驱动为低电平时,开关管关断,储能电感L1通过续流二极管放电,电感电流线性减少,输出电压靠输出滤波电容C1放电以及减小的电感电流维持,等效电路如图三

三、Buck电路的三种工作模式:CCM,BCM,DCM

  1、CCM Mode:关键点原件波形见图四

开关管Q1导通时,根据KVL定律

 2、BCM Mode:关键点原件波形见图五

 3、DCM Mode:关键点原件波形见图六

  四、外为参数对系统工作模式的影响

网友A:
DC-DC升降压电路用什么芯片?

网友B:
dc-dc电源与开关稳压电源有何区别

网友C:
求PWM控制MOSFET 的DC-DC降压转换器的电路图

网友C:
谁有用uc3845a组成的dc-dc降压电路图

网友D:
应该先AC-DC,再DC-DC

网友E:
DC-DC稳压模块降压会增大电流吗?

网友F:
非隔离DC/DC变换电路 和隔离的各有什么 缺点

网友G:
DC电源是升压电路转换率高还是降压转换率高

网友H:
求无变压器的直流电压降压电路图

网友I:
半桥结构的双向DC/DC电路由于结构简单、可实现升降压功能,在汽车和新能源领域应用越来越广泛。

网友B:
怎样用DC/DC开关式稳压器完成5V到3.3V的转换

网友D:
电压比太小了,只用反激的话匝数比会很小,变压器漏感很大,效率会很低,可以用两级直流变换,先BUCK降压,再做反激变换,但这样电路复杂程度提高,成本上升,可靠性降低。

网友A:
双向dc-dc变换电路为什么要有降压电路

网友G:
DC-DC升降压电路双芯片比单芯片好在哪里

网友F:
用什么芯片控制DC-DC升降压模块电路

网友I:
LM2596adj是一款开关型的DC-DC降压稳压IC,其输出电压可调,输出电流最大可达3A,并且电路简单。

网友H:
常见的DC-DC芯片大都是非隔离型的。

网友E:
开关电源都是稳压的吗?

网友C:
DC转DC降压电路的效率与什么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DC升降压电路用什么芯片?

用的芯片可多了,不同的厂家芯片都不一样

网友J:
现在的效率能达到多少

网友K:
这是仿真出来的波形吧

网友L:
可以自己做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