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模拟产品-信号链] TI:TPS92830-Q13通通道道大大电电流流线线性性LED控制器

楼主(2020-08-05):
在实现更佳的灯光均匀性的趋势下,高电流LED通常用于汽车前灯和后灯(配备灯光扩散器和导光板)。
同时,为了满足严格的EMC和可靠性要求,线性LED驱动器广泛用于汽车 应用。不过,通过集成功率晶体管为线性LED驱动器提供高电流是一项挑战。
TPS92830-Q1器件是一款先进的汽车级高侧恒定电流线性LED控制器,通过使用外部N沟道MOSFET提供高电流。该器件具有一整套用于 汽车 应用的 功能,
并与各种N沟道MOSFET兼容。TPS92830-Q1器件的每个通道可以通过感应电阻器值独立设置通道电流。内部精密恒定电流调节环路通过感应电阻器上的电压感应通道电流,
并相应地控制N沟道MOSFET的栅极电压。该器件还集成了一个两级电荷泵,用于低压降运行。电荷泵电压足够高,可以支持各种N沟道iMOSFET。PWMi调光i允许使用多个.

符合AEC-Q100标准
–器件温度等级1:环境运行温度范围为-40°C至125°C
–器件人体放电模型(HBM)静电防护(ESD)分类等级H2
–器件组件充电模型(CDM)ESD分类等级C4B
•  4.5V至40V的宽电压输入范围
•  3通道高侧电流驱动和检测
–通道独立的电流设置–通道独立的PWM输入
–通过PWM输入和电源实现PWM调光
–针对EMC优化的压摆率•高精度LED驱动–采用外部N沟道MOSFET的精密电流调节(2.5%容差)
–具有非板载Bin电阻支持的20:1模拟调光配置–具有全占空比屏蔽的精密PWM发生器(2%容差)
–用于同步的开漏PWM输出•保护和诊断
–用于外部MOSFET热保护的可调节输出电流降额
–具有自动恢复功能的LED灯串开路或短路诊断–针对低电压运行支持诊断并具有可调节阈值–多达15个器件的故障总线,可配置为连带失效或仅失效的通道关闭
–故障模式下具有较低的静态电流(每个器件小于0.75mA)
•工作结温范围:-40°C至150°C•  TSSOP28封装(PW)
应用•后灯–尾灯和制动灯、后转向灯、雾灯、倒车灯•前灯–位置灯、日间行车灯、前转向灯、近光灯.

源以实现灵活性-内部PWM发生器、外部PWM输入或电源调光。各种专为汽车应用 设计的 诊断和保护可 帮助提高系统稳健性和易用性。
连带失效故障总线支持TPS92830-Q1与TPS92630-Q1、TPS92638-Q1和TPS9261x-Q1系列一同运行,以满足各种故障处理要求.
该处理器多用于恒流控制LED电路中。

可根据以下各个引脚的定义来设定外围电路:

CP1N:充电泵第一级电容器负极输出,充电泵提供额定驱动电压外部MOSFET连接10-NF CP1P和CP1N之间的飞电电容。
CP1P:电荷泵第一级飞行电容正输出
CP2N:电荷泵第二级反飞行电容器输出。连接CP2P和CP2N之间的10 nF飞行电容器。
CP2P:电荷泵第二级飞行电容正输出
CPOUT:电荷泵输出电压连接器CPOUT和IN之间的150nF存储容量。
DERATE:电流降额的电压输入。连接到GND以禁用减额功能。
DIAGEN:带有比较器的输入引脚,以启用诊断功能,以避免设备在低压差模式下工作时出现误断故障诊断。使用电阻分压器根据LED正向电压设置阈值。

FAULT:故障总线引脚支持一个故障-所有故障功能。浮动:一个失败-全部失败;强力拉升:仅-失败
FD:全占空比输入,高:100%PWM;低:使用外部电阻电容网络设置PWM占空比
G1:通道1栅极驱动器输出,连接到通道1 N沟道MOSFET栅极
G2:通道2栅极驱动器输出,连接到通道2 N沟道MOSFET栅极
G3: 通道3栅极驱动器输出,连接到通道3 N沟道MOSFET栅极
GND:接地
ICTRL:模拟调光输入,通过电流感应电阻调节调节电压。在ICTRL和GND之间施加电压源或连接一个电阻器来设置模拟调光比。
IN:设备的电源。LED电流只从外部MOSFET流向LED。
ISN1:通道1电流检测负输入。在ISP和ISN1之间连接一个电流检测电阻器,以设置通道1电流。
ISN2:通道2电流感应负输入。在ISP和ISN2之间连接一个电流检测电阻器,以设置通道2电流。
ISN3:通道3电流感应负输入。在ISP和ISN3之间连接一个电流检测电阻器,以设置通道3电流。
IREF:内部电流基准。在IREF和GND之间连接一个8-kΩ的电阻器,
ISP:通道电流检测正输入。开尔文感应到LED感应电阻正节点。
PWM1:通道1 PWM输入
PWM2:通道2 PWM输入
PWM3:通道3 PWM输入
PWMCHG:片上PWM发生器引脚用于外部R-C。在PWMCHG和GND之间连接一个电阻器和一个电容器,以设置PWM占空比和频率。
PWMOUT:高压PWM漏极开路输出。在IN和PWMOUT之间连接一个10-kΩ的电阻器
SENSE1:通道1诊断引脚。连接到CH 1 MOSFET源端子
SENSE2:通道2诊断引脚。连接到CH 2 MOSFET源端
SENSE3:通道3诊断引脚。连接到CH 3 MOSFET源端

网友A:
这是什么题目

网友B:
介绍的还是很细致的

网友C:
非常不错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