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boMaster M3508 +C620 控速问题

楼主:
      现在问题是如果用CAN来控制电机,电机无法控制速度,CAN只是控制它的输出电流,但是电流与速度是没有关系的,只与负载有关,或者这款电机压根就不能控速吗

网友A(2020-08-05):
那要看是什么电机以及你的控制电路为何,没有相关信息无法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要看是什么电机以及你的控制电路为何,没有相关信息无法判断。

就是大疆的机甲大师那套

网友B:
3508那一套 用can只能是控制电流,电流对应电机的转矩,在空载情况下,哪怕给一个较小的电流,电机也会一直转到一个很大的转速(只是力矩很小)。解决办法:通过反馈的转速或者转角,外加一个PID,来实现对电机的转速或转角的控制。
https://bbs.robomaster.com/forum ... =6170&extra=&page=3

Robomaster电控入门

楼主(点评):
非常感谢,么么哒,哈哈

楼主:
这个问题已经明白了,也来和大家分享下,电流虽然控制的是扭力;如果你想控速就可以通过电流的方式来做PID调节,因为空载本身也是有扭力的,当外界扭力大整度就会有变化,所以实时控流就可以控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