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游名科技:调试高压电机逆变电源变频器隔离DAP仿真器+隔...

楼主(2020-08-05):
游名:调试高压电机逆变电源变频器隔离DAP仿真器+隔离串口使用说明分享

调试高压电机逆变电源变频器隔离DAP仿真器 隔离串口使用说明分享.pdf.pdf

游名科技产品目录(2020-8-5).pdf

网友A:
感谢分享!请问这个是否可以做一个3相逆变电源来使用呢?

楼主:
一、         硬件接线
用USB线将DAP-ISO与电脑连接起来
(刚插上去先亮红灯,然后另一红灯闪烁;稳定下来后红灯常亮,另一红灯闪烁);
接线方式:

仿真器

板子
说明
SCK
SCK
接MCU的SWD调试接口SCK引脚
SDO
SDO
接MCU的SWD调试接口SDO引脚
GND
GND
接板子地
3V3
3V3
接板子电源3.3V
RX
TX
要交叉(用不到串口可以不连)
TX
RX
要交叉(用不到串口可以不连)
仿真器引线定义:

网友A:
感觉你们的产品还是很有新鲜感的!

楼主:
一、         驱动安装
1.Win10系统已经集成了该类设备的USB驱动,只要一插上就会自动安装。

楼主:
2.win7、win8系统,刚插上:

楼主:
选中CMSIS-DAP CDC 右键—选择驱动程序软件:

楼主:
选择浏览计算机以查找驱动程序软件:

楼主:
选择下载下来的驱动文件

楼主:
安装成功:

楼主:
一、         下载程序
1.接上对应的SCK、SDO、GND、3.3V(这个必须是目标芯片那边供过来的,因为仿真器没有集成隔离电源)
2.打开keil工程,点击魔术棒(option for target):

网友A:
电机开发板 那么多的参数 该如何设置啊……

楼主:
      然后点击Settings

楼主:
四、串口通讯
1.    接上对应的TX、RX、GND、3.3V(这个必须是目标芯片那边供过来的,因为仿真器没有集成隔离电源)
2.    我的电脑—设备管理器看端口
3.    使用自己的串口软件工具,选择对应的串口,就可以通讯了。

网友B(2020-09-14):
楼主做了这么多板子,看来是下了功夫了。不错,真心的不错。很棒的。

网友C(2020-12-05):
楼主写得很详细 谢谢分享 学习到了很多所以顶一下让别人都看见

网友D(2021-01-29):
引用 楼主:
一、         硬件接线用USB线将DAP-ISO与电脑连接起来(刚插上去先亮红灯,然后另一红灯闪烁;稳定下来后红 ...

这个好,在哪儿买呢?

网友E(2022-12-05):
请问版主,电机信号干扰严重,怎么才能解决?

网友F:
电机开发板这么多参数

网友G:
就需要哪些设置哪些啊

网友H:
隔离串口是个什么设计?

网友I:
这个电压怎么隔离才能完全?

网友J(2023-11-04):
用的什么串口工具啊

网友K:
房东做了这么多板子,看来下了不少功夫。

网友L:
电机开发板有很多参数

网友M:
断绝uart是个甚么计划?

网友N:
房主做了这么多板子,看来下了很多工夫。

网友O:
请问主持人,电机信号干扰严重,我们该如何解决?

网友P(2024-02-09):
测试方法包括负载测试、静态测试和动态测试等

网友Q:
还有另一种技术正在变得普遍

网友R:
器件整合的再紧凑都无法发挥最大的效率

网友S:
达到抑制干扰的目的

网友T:
在动态测试过程中,测试员需要改变测试负载的值和频率,

网友U:
当人接触任何东西时,体内的电荷就会放电。

网友V:
共模电感的电感值可以用电桥来测量

网友W:
单层板不具有固定孔

网友X:
共模电感一个以铁氧体为磁芯的共模干扰抑制器件

网友Y:
通过缩回铜壳,可以保护电镀免受机械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