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MOS管驱动电磁阀,容易击穿的问题

楼主(2020-08-05):
电路如上图, 接的是24V 电磁阀, 现在发现FDS8926A片子容易击穿,片子参数如上图2,
现在排查片子易击穿的原因有
1. 磁阀两端的保护电路不好(图1)
2. 片子的breakdown voltage 是30V ,可能太低
有经验的朋友帮分析下,如果是第一个原因,怎么调整更好
                                   如果是第二个原因,在不换片子的情况下,有什么办法可以提高击穿电压值

4007 动作时间有点慢,大功率负载(储能大)下,换下高功率的TVS管。
tyw
电感反电势根据Q值会是工作电压的10~14倍.

网友A:
R137、R138、R145、R146均不需要,反而轻巧成拙。同时,MOS管的耐压也要提升,留取一倍余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37、R138、R145、R146均不需要,反而轻巧成拙。同时,MOS管的耐压也要提升,留取一倍余量。 ...

这样的吗,原先设计的时候就是只挂了个反向二极管,后来还是在别人的见意下才加了100与5.1K电阻

别人的见意下才加了100与5.1K电阻,这都不问为什么吗。加那个100Ω的电阻绝对是个严重的错误。
既然是别人的建议,那问问那个“别人”为什么。

网友B:
首先考虑你的管子耐压是30V的,然后那个100R要短路,考虑到布线引起反向电压需要驱动电阻加大,MOS驱动电阻最好在220R-510R之间。

网友C:
击穿就干击穿的事,烧坏就干烧坏的事。别混在一起 哦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综合考虑还是准备换个耐压值高点的片子,顺便借这个贴子请教下各位关于MOS管参数的问题,一直看不大明白
比如现在我准备更换成NCE6005AS  ,耐压值Vds :60V  Id:5A
现在的板子Vgs 是5V   Vds 24V   需要的3A的电流       换这个片子不知道能否满足要求 或者说 根据手册的参数,
怎么可以计算出当Vds=24v  Vgs=5v条件下,导通电流Id是多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综合考虑还是准备换个耐压值高点的片子,顺便借这个贴子请教下各位关于MOS管参数的问题, ...

可以使用,4.5V驱动电压已经可以使管子足够导通,导通内阻也不算大,耐压和载流能力也够了。至于导通电流有多大,得看负载,管子导通程度足够,内阻相对负载就可以忽略,电流可以认为就是电源电压除以负载阻抗。

网友D(2022-07-30):
最好是不要那个100R电阻

网友E:
100欧姆电阻,咋考虑的,想加快恢复时间,电阻也不能太大。如果导通电流0.2A,100欧姆,断开瞬间电压起码:
0.7V+24V+0.2*100=44.7V了,自己算算呀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样的吗,原先设计的时候就是只挂了个反向二极管,后来还是在别人的见意下才加了100与5.1K电阻  ...

找个靠谱的 ,加这4个电阻 真是不知干啥

网友G: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综合考虑还是准备换个耐压值高点的片子,顺便借这个贴子请教下各位关于MOS管参数的问题, ...

NCE6005AS,多少钱1片?

网友H(2023-10-20):
如果没有限制电流,上电时候很容易被浪涌电流击穿,可以用专用的电磁阀驱动芯片 更安全些 比如MAX22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