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赛元单片机低功耗怎么实现这个功能?

楼主(2020-08-05):
我想实现的一个这样的功能就是关机状态下延时5秒直接进入睡眠模式,开机状态下也进入睡眠模式但是当检测到任何功能有效操作时立刻唤醒单片机并执行该功能,执行完毕后又进入睡眠模式一直循环。请问SC92F8363B单片机应该用怎么方法来实现这些功能?那位大佬给我说一下具体的方法?

网友A:
您好,您这个需求看的不是太明白,关机状态下是指按了关机键,然后延时5秒进入低功耗吗?开机状态下也要进低功耗,那么进入低功耗的条件是什么呢?SC92F8363B这一颗芯片,赛元是有提供触摸唤醒低功耗的库的,其中有进入低功耗的函数接口,你可以根据你需要进入低功耗的条件去调用这个函数,调用进入低功耗的函数是要求在没有触控按键被按下的情况下。

网友A:
您好,您这个需求看的不是太明白,关机状态下是指按了关机键,然后延时5秒进入低功耗吗?开机状态下也要进低功耗,那么进入低功耗的条件是什么呢?SC92F8363B这一颗芯片,赛元是有提供触摸唤醒低功耗的库的,其中有进入低功耗的函数接口,您可以在需要进入低功耗的时候去调用这个函数,在提供的资料里面也有例程可以参考,调用进入低功耗的函数是要求在没有触控按键被按下的情况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您这个需求看的不是太明白,关机状态下是指按了关机键,然后延时5秒进入低功耗吗?开机状态下也要进 ...

你好,我的意思是当按下关机键以后就延时5秒进入低功耗模式。开机状态下也需要进入低功耗模式,进入的条件是没有没有触摸按键按下或则红外感应的范围内没有感应到有人时就延时5秒进入低功耗模式。但是当开机状态下以上两种条件有其中一个满足时就立刻唤醒退出低功耗模式来执行对应的功能,对应的功能执行完以后又延时5秒进入低功耗模式。请问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您这个需求看的不是太明白,关机状态下是指按了关机键,然后延时5秒进入低功耗吗?开机状态下也要进 ...

请问应该用什么方法来实现这样的功能操作??

网友B:
先搞清楚自己的需求和功能是什么,可以就先列一个流程图理清楚自己的思路,再根据流程图去一步一步实现功能,你这样直接问别人应该怎么实现,没有人能回答你程序应该怎么写,这个应该是你自己去思考的。

网友C:
WDT关了没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