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高通滤波的原理和运用,你了解多少?

楼主(2020-08-05):
常用滤波器分为高通滤波器,低通滤波器,带阻滤波器,带通滤波器,而这四种滤波器就是我们常说的有源滤波电路。

之前我们讲过低通滤波的原理和运用,这一次我们一起来看下高通滤波器的原理。

高通滤波器:允许高频信号通过,将低频信号衰减。我们可以看下图中所示,当信号处于低频段的时候我们的幅频特性如下。

在分析高通滤波器的原理之前,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微分电路。

对于微分电路,我们知道时间常数T是远远小于输入信号的脉冲宽度(这里我们还是用矩形波分析)积分电路的时间常数是大于我们的输入信号的脉冲宽度。

当我们的输入信号冲出的瞬间,由于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这时候我们把电容看成短路,说白了就是看成导线,这时候脉冲全部加到R2上面,VR2的电压最大。

但是对于微分电路,时间常数T是远远小于输入信号的脉冲宽度,所以很快,当我们电容开始充电,由于电容两端的电压不能马上突变,所以电容还在充电。当电容充电满之后,电容就成了开路状态(同时我们的Uout也是0),也就是断开了输入,我们知道这时候输入脉冲就会断开消失,而变成开路的结果就是没有电流流过R2,R2上面就没有电压,就是相当于输入端接地。

我们可以看到电压的输入极性,左边是正,右边是负,那么这个时候VR2的电压还是最大,只不过变成了最大的负电压。这个时候开始放电,同时电容两端的电压不能突变,那么这个时候,电压VR2还是最大,然后快速放电(由于时间T很小),放完之后,等待下一次的脉冲过来,同时我们的Uout还是0

如图是我们的脉冲波形示意图,我采用手工的形式绘制。

给大家总结一下,微分电路其实就是通过,电容的不能突变的特性,让我们的脉冲不断产生尖波,从而求出输入信号的突变成分,也就是通过改变电容和电阻阻值,来获得某一频率范围下的信号,通过一系列的尖波突变,我们可以知道Uin输入的大小不变。结论:微分电路无输出

这个还是同相比例运算电路,我们看下我们的一阶高通滤波器。

Aup=1+(Rf1/R3),f0=1/(2πR6C3)

同样二阶也是对于增加性能而增加的正反馈引入。

网友A:
感谢分享!学习学习!
请问一下,高通滤波是不是也可以做成,有源和无源的,都可以呢?

网友:
电容和电阻是如何组成高通滤波器?

网友B:
高通滤波器参数怎么选择?

网友C:
为什么微分电路可以做高通滤波器

网友D:
如何理解电容是高通滤波器?

网友E:
由低通和高通滤波器如何构成带通和带阻滤波器

网友F:
5阶RC高通滤波器怎么算

网友G:
如何对一个二维数组做高通滤波算法处理

网友H:
matlab 图像高通滤波用什么函数

网友E:
如何用matlab设计高通滤波器

网友D:
RC组成的无源高通滤波器工作原理是什么?

网友C:
高通与低通滤波器并联得到什么滤波器

网友I:
写的非常不错呢。

网友B:
如何确定采用高通滤波还是低通滤波

网友F:
高通,低通滤波器的通带,阻带频率范围是多少?

网友G:
如何用系统函数判断高通滤波器

网友:
怎么判定低通高通滤波器

网友H:
怎样构造一个高通滤波器

网友J:
还有全通滤波器

网友K:
高低如何分辨

网友L:
全通不好弄啊

网友M:
长知识了 呵呵

网友N:
非常不错的帖子

网友O:
怎样用简便方法判别滤波电路属于哪种类型

网友P:
高通滤波为什么可以把低频信号滤除?

网友Q:
微分电路与高通滤波器分别是从什么角度看的?

网友R:
LC低通、高通滤波器的截止频率如何计算?

网友O:
内置高通滤波切换什么用

网友S:
交流耦合电路与高通滤波器有没有区别?

网友T:
如何用R、L、C分别组建低通、高通、带通、带阻滤波

网友P:
卡尔曼滤波器属于高通低通还是带通?

网友U:
图像高通滤波用什么函数

网友Q:
什么是高通滤波器HPF的下限截止频率fL?

网友V:
高通滤波器和低通滤波器有何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