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DC-DC开关电源中电感选型说明

楼主:
电感作为重要的磁性元件,被广泛应用于电力电子线路及电源电路中。如在开关电源设备输入和输出端的滤波,射频电路的阻抗匹配等。电感在电子线路中主要的作用有:储能、滤波、扼流、谐振、匹配等。而在电源电路中,由于高压大电流的能量传递、输入输出端的滤波及buck/boost电路中储能,所以多用功率电感。功率电感在设计时因开关电源的拓扑方式、设计方式各有要求,且电感器设计涵盖了电磁理论,磁性材料以及安规等诸多方面的知识,设计相对困难。因此要求设计者需对电路(电感)工作情况和如:电流、电压、频率、温升等相关参数要求及材料特性有清晰全面的了解,才能作出最合理的设计。
电感的分类
电感器以其应用环境、产品结构、形状、用途等可分为不同种类,通常电感器设计是以用途及应用环境作为出发点而开始的。在开关电源中以其用途不同,电感器可分为:
电感的原理
电感是导线内通过交流电流时,在导线的内部及其周围产生交变磁通,导线的磁通量与生成此磁通的电流之比。
①当电感中通过直流电流时,其周围只呈现固定的磁力线,不随时间而变化;
②当在线圈中通过交流电流时,其周围将呈现出随时间而变化的磁力线。根据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电路中变化的磁通量会产生感应电动势,此感应电势相当于一个“新电源”,当形成闭合回路时,就会产生感应电流;
③由楞次定律可知:感应电流在回路中产生的磁通总是阻碍原磁通量的变化。当线圈中有电流通过时,线圈的周围就会产生磁场,当线圈中电流发生变化时,其周围的磁场也产生相应的变化,此变化的磁场可使线圈自身产生电磁感应现象称为自感,因线圈本身电流的变化而产生的电动势,称为“自感电动势”。
由此可见,电感量只是一个与线圈的圈数、大小形状和介质有关的一个参量,是电感线圈惯性的量度而与外加电流无关。
电感量的计算公式
电感量:是指聚合电感磁力线的能力,单位用亨利,“H”表示
电感主要参数意义
DC-DC转换电路外围电感选型需要考虑以下几个参数:电感量L,自谐频率f0,直流电阻DCR,交流电阻RAC,饱和电流Isat,温升电流Irms。
电感量L:L越大,储能能力越强,纹波越小,所需的滤波电容也就小。但是L越大,通常要求电感尺寸也会变大,DCR增加,导致DC-DC效率降低,相应的电感成本也会增加;
自谐频率f0:由于电感中存在寄生电容,使得电感存在一个自谐振频率。超过此f0是,电感表现为电容效应,低于此f0,电感才表现为电感效应(阻抗随频率增大而增加);
直流电阻DCR:指产品电极之间所用漆包线的总的直流电阻,根据W=I2R,DCR可造成能量损耗, 降低DC-DC效率,也是导致电感发热的主要原因;
交流电阻RAC:指电感量在指定频率下的电阻值,主要由电感线圈的直流电阻(交流下的集肤效应)、磁芯损耗以及介电损耗等组成,RAC越大,Q值越小;
饱和电流Isat:通常指电感量下降30%时对应的DC电流值;
温升电流Irms:通常指是电感表面温度上升40℃时的等效电流值;
DC-DC电感选型步骤
1、根据DC-DC的输入输出特性计算所需的最小电感量
(1)对于Buck型DC-DC转换电路,最小电感值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Vin:输入电压 Vout:输出电压Fs:开关频率 ΔI:电感峰值电流
通常ΔI取额定电流Irat的"1/2",则上述公式变化如下:
(2)对于Boost型DC-DC转换电路,最小电感值计算公式如下
(3)DC-DC转换电路流过的最大电流Imax,按照ΔI取额定电流Irat的50%,计算公式如下:
2、选择合适的电感
①根据电感的精度,计算出有一定裕量的电感值;
例如:对于精度为20%的电感,若设计裕量为5%,则所需的电感为L=(1+20%+5%) ×Lmin=1.25×Lmin;
②确定我们所需的电感比计算出的电感L稍大的标称电感;
举例:有一设备使用Boost型DC-DC,输入电压4.2V,开关频率1.2MHZ,输出电流500mA,输出电压5V,则其DC-DC所需的电感
则:L=2.24μH×1.25=2.8μH
比2.8μH稍大的标称电感为3.3μH,所以DC-DC外部电感选用3.3μH电感。
③确定确认所选择电感的饱和电流Isat要大于Imax,温升电流要大于输出电流;
则举例中的电流要求Imax=Iout+1/2×ΔI=Iout+1/4×Iout=1.25×Iout=1.25×0.5A=0.625A
综上:举例中的电感选用电感量为3.3μH、且饱和电流大于0.625A的功率电感,则可对应顺络型号为MPH252012C3R3MT的叠层功率电感;
3、总结
在给定的的标称电感下,考虑以下限制因素最终决定电感的选型:
①电感自谐频率f0需是开关频率Fs的10倍以上;
②饱和电流Isat和温升电流Irms中的电流较小值进行设定
回路中的额定电流,且是额定电流Irate的1.5倍以上;如图所示:
③大电流区,DCR起决定性作用,DCR越大,转换效率越低;
小电流区,RAC起决定性作用,RAC越小,转换效率越高;因此DCR、RAC越小越好;
④叠层电感比绕线电感的散热性好、ESR值更小、成本较低,但耐电流比绕线电感小;
⑤选择带磁屏蔽(屏蔽罩或磁性胶水涂覆)的电感可有效改善EMI;
⑥电感太大或太小可能会改变buck/boost电路的工作模式:电感过小则导致输出纹波大,电感过大则影响动态响应;
⑦电感饱和会导致电流急剧增加,使电感温度升高,并影响其它元件的寿命;
⑧电感的尺寸:同等标称电感量,尺寸的大小直接影响选材的成本;
⑨电感的交流参数都是在频率100K的正弦波下所测的,在实际应用中需要通过实测来确认电感是否适合。

网友A(2020-09-03):
对我来说是大难题啊

网友B:
非常有帮助

网友C:
公式有些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