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请问现在DSP相对于ARM,还有一些优势吗?

楼主(2020-08-05):
请问现在DSP相对于ARM,还有一些优势吗?

楼主:
感觉最近网络资料、开发板资料满天飞。。。关于DSP却是十分的少了……

网友:
与通用微处理器相比,DSP芯片的其他通用功能相对较弱些。

网友A:
ARM最大的优势在于速度快、低功耗、芯片集成度高

网友B:
区别应该只在于一个偏重控制一个偏重运算了

网友C:
大多数DSP使用定点计算,而不是使用浮点

网友D:
是ARM取代DSP?

网友E:
优势是实时性好,用面积换速度

网友F:
在常用的软件无线电平台就是利用FPGA+DSP+ARM的结构

网友G:
DSP是基于粗粒度运算器的运算器阵列

网友H:
面向实时信号处理算法的DSP

网友I:
SP芯片的优点: 1、大规模集成性。 2、稳定性好,精度高。 3、可编程性。 4、高速性能。 5、可嵌入性。 6、接口和集成方便。

网友D:
还是DSP挤掉ARM?

网友C:
DSP处理器在指令集和硬件方面都支持饱和计算、舍入和移位

网友E:
DSP适用于系统较低取样速率、低数据率、多条件操作、处理复杂的多算法任务

网友B:
DSP的优势主要是速度

网友F:
FPGA主要对高速数据进行预处理,降低数据的速率,然后将数据送给DSP,去实现复杂的算法,ARM主要用来做显示控制。

网友A:
DSP主要是用来计算的

网友:
DSP优势在于其有独特乘法器

网友I:
在强信号 处理上具备优势

网友H:
DSP是单片机的一个分支。它有专门的FFT算法需要的特殊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