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无源PFC电路工作原理

楼主(2020-08-05):
摘要: 无源PFC电路在实际应用的过程中,由于其成本相对较低,因此曾经一度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不过,这种PFC电路设计方式目前已经逐渐开始被有源PFC电路所代替。尽管如此,作为一种比较基础的PFC方式,刚刚开始接触电路设计工作的新人工程师们还是有必要了解一下无源PFC电路工作原理知识的。在今天的**中,我们将会就这种电路设计和工作运行原理知识,进行简要介绍。 所谓的无源PFC电路,顾名思义,就是在其电路设计

无源PFC电路在实际应用的过程中,由于其成本相对较低,因此曾经一度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不过,这种PFC电路设计方式目前已经逐渐开始被有源PFC电路所代替。尽管如此,作为一种比较基础的PFC方式,刚刚开始接触电路设计工作的新人工程师们还是有必要了解一下无源PFC电路工作原理知识的。在今天的**中,我们将会就这种电路设计和工作运行原理知识,进行简要介绍。 所谓的无源PFC电路,顾名思义,就是在其电路设计的过程中并不使用晶体管等有源电子元器件,换句话说,这种PFC电路是由二极管、电阻、电容和电感等无源元件组成。无源PFC电路有很多类型,其中比较简单的无源PFC电路由三只二极管和两只电容组成,这种比较基础的电路设计图如下图图1所示。
接下来我们就以图1中所展示的无源PFC电路设计图为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这种PFC电路工作运行原理情况。从图1中可以看到,当50Hz的AC线路电压按正弦规律,由0向峰值Vm变化的1/4周期内,该系统的桥式整流器中,二极管VD2和VD3导通,与之相对应的是二极管VD1和VD4截止,此时电流对电容C1并经二极管VD6对C2充电。当VAC,瞬时值达到Vm,因C1=C2,故电容C1、C2上的电压相同,均为二分之一Vm,当AC线路电压从峰值开始下降时,电容C1通过负载和二极管VD5迅速放电,并且下降速率比AC电压按正弦规律下降快得多,因此直到AC电压瞬时值达到1/2Vm之前,二极管VD2和VD3一直导通。当瞬时AC电压幅值小于1/2Vm时,电容C2通过VD7和负载放电。当AC输入电压瞬时值低于电路的DC总线电压时,二极管VD2和VD3截止,此时AC电流不能通过整流二极管,于是IAC出现死区。在AC电压的负半周开始后的一段时间内,VD1和VD4不会马上导通。只有在AC瞬时电压高于桥式整流输出端的DC电压时,VD1和VD4才能因正向偏置而导通。一旦二极管VD1和VD4导通,电容C1和C2再次被充电,于是出现与正半周类似的情况,此时我们可以得到图2所示的AC线路输入电压VAC和电流IAC波形。 从下图图2所提供的输入电压和电流波形图中我们可以看出,采用无源PFC电路取代单只电容滤波,整流二极管导通角明显增大,且这一二极管导通角度明显大于120°,而AC输入电流波形则会变得平滑一些。在选择C1=C2=10μF/400V的情况下,线路功率因数可达0.92~0.94,三次电流谐波仅约12%,五次谐波约18%,总谐波失真THD约28~30%。
在对无源PFC电路工作原理进行简要的分析后我们可以看到,尽管这种低成本的PFC电路具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其显著缺点就是DC输出电压纹波较大,数值偏低,而且这种PFC的电流谐波成份不能完全达到低畸变要求,同时还会相应的增大电路设计的难度。这也就是为什么近年来有源PFC设计越发占据优势的重要原因所在。

网友A:
有源pfc与无源pfc有什么不一样

网友B:
有桥无桥PFC属于有源还是无源PFC

主要看工作时是否要外接电源,如果要外接电源才能工作即是有源的

网友C:
主动式PFC和被动的区别在哪?

网友D:
pfc技术中怎样使功率因数为0.9

网友E:
PFC 为什么效率高

网友F:
如何计算PFC电感的大小

网友G:
无源pfc电路和有源pfc电路有什么区别

网友H:
不可不知的无源PFC电路工作原理

网友I:
主动的PFC电源利用率可以达98%

网友C:
有关电源里的有源和无源具体是指什么?

网友D:
怎么去掉PFC电路

网友B:
开关电源为什么要进行功率因数校正?

网友E:
PFC直流输出电压是怎样计算的

网友A:
如何给开关电源增加无源pfc电路

网友F:
主动式PFC电脑电源如何降低PF值

网友H:
有PFC的电源功率高,没PFC的电源功率低。

PFC调整的是功率因数,输出功率是不变的,但是无功功率减小了甚至接近消失

网友G:
无源PFC电路的设计有吗?

网友I:
被动的也能到70%,无PFC的就更低点

网友J:
pfc是什么呀

网友K:
介绍的还是比较浅显易懂的

网友L:
非常不错的帖子

楼主(2020-09-07):
引用 网友A:
有源pfc与无源pfc有什么不一样

有源即要外接电源才能工作,常见的一些PFC模块即是有源PFC;无源就类似于文中的PFC电路,只是增加电感或电容,不需要外接电源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电源为什么要进行功率因数校正?

功率因数低意味着电路消耗很大的无功功率,无功功率顾名思义就是无用功不输出任何功率只是增大输入电流,增大电网负担,电流增大会造成线路上的损耗对节能是不利的,所以国标要求要提高功率因数减小无功功率损耗。

网友M(2021-10-13):
文中配图二会不会有错误,从整流桥出来的电流是馒头波的吧,怎么还会是正弦波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M:
文中配图二会不会有错误,从整流桥出来的电流是馒头波的吧,怎么还会是正弦波的呢? ...

图二是AC输入端电压和电流波形,输出波形才是馒头波。

网友N:
PFC 跟 APFC 的分别,在市电整流就很大了,
APFC 没有工频滤波网络,PFC 却是工频滤波网络,APFC 的功因,开关管说了算,PFC 会受负载的轻重与种类的影响。

网友N:
开关电源为甚么要 功因校正 ?!
不单使电网的负荷合理化,还能改善 电磁兼容性。

网友N(2021-11-12):
电流,不管有功无功,都是,佔道的,耗费燃料的 !
所以,功因愈低,电源的负荷就愈重,並联电容,可解除 由电感造成的无功负荷,斩波则属于 时分控制,针对 供求关系 施加强制规划;
有源无源,在电力调控器中的分别,就是 主动元件 的有无,主动元件(有源器件)是 跨导体系,不是需另加电源就是要引进电讯号,才能够有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