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 zigbee终端向多个协调器发起请求的思路

楼主(2020-08-05):
一个ZigBee终端周围可能有多个协调器,如何让终端连接到指定的协调器?

先简单的谈一下终端的入网流程(相关代码自己去看源码):

1,终端上电,调用ZDOInitDevice初始化ZDO层的task

2, 在ZDOInitDevice中调用ZDApp_NetworkInit方法初始化网络

3,在ZDApp_NetworkInit方法中发送了ZDO_NETWORK_INIT事件消息

4,在ZDApp_event_loop中处理ZDO_NETWORK_INIT事件消息,并调用ZDO_StartDevice方法来启动网络

5,在ZDO_StartDevice方法,调用了NLME_NetworkFormationRequest来搜索网络,搜索的结果会定时回调ZDO_NetworkDiscoveryConfirmCB方法:

  • ZStatus_t ZDO_NetworkDiscoveryConfirmCB( uint8 ResultCount,

  •                                          networkDesc_t *NetworkList )

  • {

  •     //......

  • }

该方法第一个参数表示搜索到的结果,第二个参数表示一个搜索到的协调器或路由器,每次返回NetworkList可以一样,也可能不一样。NetworkList里面包含了padid等参数

6,在ZDO_NetworkDiscoveryConfirmCB方法中发出ZDO_NWK_DISC_CNF消息事件

7,在事件消息最终会调用ZDApp_ProcessOSALMsg方法:

void ZDApp_ProcessOSALMsg( osal_event_hdr_t *msgPtr )
8,在ZDApp_ProcessOSALMsg方法中,调用NLME_JoinRequest发起连接请求

9,如果连接成功后,会回调ZDO_JoinConfirmCB方法

10,在ZDO_JoinConfirmCB方法中,最终会调用ZDApp_SaveNetworkStateEvt,将网络信息写到底层和flash,下次启动的时候就会自动连接该网络

以上就是终端入网的一个大概流程。

楼主:
在ZDO_NetworkDiscoveryConfirmCB方法中,在发送消息之前,我们可以将消息参数设置为我们需要连接的网络,比如在该方法中增加:

  •   if(ZSTACK_END_DEVICE_BUILD)

  •   {

  •     msg.hdr.status = ZDO_SUCCESS;

  •     msg.panIdLSB = LO_UINT16( NetworkList->panId );

  •     msg.panIdMSB = HI_UINT16( NetworkList->panId );

  •     msg.logicalChannel = pNwkDesc->logicalChannel;

  •     msg.version = pNwkDesc->version;

  •     osal_cpyExtAddr( msg.extendedPANID, NetworkList->extendedPANID );

  •   }

  •   ZDApp_SendMsg( ZDAppTaskID, ZDO_NWK_DISC_CNF, sizeof(ZDO_NetworkDiscoveryCfm_t), (uint8 *)&msg );

然后在处理消息的时候,再将数据取出来,如:

  •             if ( NLME_JoinRequest( ((ZDO_NetworkDiscoveryCfm_t *)msgPtr)->extendedPANID,

  •                  BUILD_UINT16( ((ZDO_NetworkDiscoveryCfm_t *)msgPtr)->panIdLSB, ((ZDO_NetworkDiscoveryCfm_t *)msgPtr)->panIdMSB ),

  •                  ((ZDO_NetworkDiscoveryCfm_t *)msgPtr)->logicalChannel,

  •                  ZDO_Config_Node_Descriptor.CapabilityFlags ) != ZSuccess )

  •             {

  •               ZDApp_NetworkInit( (uint16)(NWK_START_DELAY

  •                   + ((uint16)(osal_rand()& EXTENDED_JOINING_RANDOM_MASK))) );

  •             }

其中msgPtr就是消息传过去的参数。这样底层返回什么协调器,终端就会什么协调器发起请求,每个协调器收到请求后,就将信息发给用户确认,用户在哪个协调器上面确认,哪个协调器就允许终端接入。

以上只是一个基本思路,由于可能连续几次返回的协调器信息一样、在实际中还要考虑每次上电后的情况、终端的低功耗等等,还需要很大程度上的修改、测试。

网友A:
代码有些凌乱

网友B:
思路很清晰

网友C:
请问有详细的工程文件吗

网友D(2020-09-09):
如果zigbee网络中存在两个协调器会怎么样

网友E:
zigbee进行广播,如果有多个接收端,发送了几次?

网友F:
zigbee的终端节点是如何自动加入网络的?

网友G:
智能家居解决方案wifi好还是zigbee好

网友H:
zigbee终端与协调器不绑定可以通信吗?

网友I:
ZigBee协议栈如何添加多个终端节点

网友J:
ZigBee协调器与终端节点的区别

网友K:
zigbee协调器和路由节点怎么布局

网友L:
zigbee, zigbee pro与RF4CE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M:
在一个ZigBee网络当中,协调器起到什么角色?

网友G:
zigbee可以在移动中通信吗

网友F:
物联网智能设备F8914 ZigBee终端的传输特点是什么?

网友H:
如何在zigbee终端节点写入人为指定的编号

网友E:
zigbee终端怎样固定加入一个协调器网络

网友I:
zigbee的路由节点能当终端节点使用么

网友L:
zigbee测试丢包率,丢包率很高,如何解决

网友K:
zigbee组网的时候协调器的短地址是多少

网友M:
zigbee选择终端后执行哪些代码?

网友J:
zigbee如果协调器断电,终端会做什么工作

网友N(2020-10-31):
有工程文件吗?

网友N:
基本思路逻辑性很强。

网友N:
可以在移动中通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