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TI模拟温度传感器lmt88

楼主(2020-08-05):
TI公司的,测量范围-55~130℃,宽电压供电2.4-5.5V,静态电流小于10uA,高精度、模拟输出。

电路应用很简单,只需要通过mcu的ADC口连接至lmt88的Vo口即可,采集Vo的电压。

为了获得更广的测量范围,按照手册的建议V+的供电尽量选择在2.7V-5.5V之间,这个范围的电压还是比较容易满足的,低于2.7V之后大多数系统都不能正常运行了。

通过电压与温度的关系可以看出基本是线性的关系。

楼主:
当然,也可以用查表的方法。手册里面都列出来了。

用ADC采样都需要一个参考电压,一般的系统中都采用mcu的VDD引脚的电压,但是针对电池供电的系统,VDD引脚的电压可能会随着电池电压的降低而降低,这个时候采集到的数据就会有误差。

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用到mcu内部的参考电压,这个电压是mcu出厂的时候校准之后固化好的,误差很小。

以stm32L151为例子,内部的参考电压(1.224V)连接到了ADC_IN17通道上面,我们可以采集出这个电压对应的数字量,从而作为参考计算出其他通道上面的电压。

部分参考代码:

  • vdiv = AdcGetValue( 0, ADC_Channel_0 );   //连接至Vo的ADC通道

  • vref = AdcGetValue( 0, ADC_Channel_17 );  //连接至内部参考电压的通道

  • temperturevoltage=( 1.224 /vref ) *vdiv;   //1.224/vref就是数字量对应电压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