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Tina-TI电路仿真初体验(德州仪器电路仿真软件)

楼主(2020-08-05):
TINA-TI

因为最近小编笔记本里的multisim 突然抽风了,不知道发什么神经打开不了,重装也不行。后来就放弃了不想弄了,在网上再找了一些电路仿真的软件,就突然间看得这一款TINA-TI,小编第一个使用感受就是~真的很简单啊~~特别对于刚刚学电路的初学者来说简直就是福音啊!!而且软件安装包也只有100MB,真的是小身板大力量。对于刚入门电子的人来说真的功能都足够用了。

TINA也是众多基于SPICE算法的仿真软件之一,所以有SPICE基础的上手会更加快(不过这软件应该已经简单到智障都会使用了…..)。TINA原本是DesignSoft公司的一款电路仿真软件,而TINA-TI是这款多了个后缀-TI的则是专门为德州仪器(TI)而准备的。既里面的器件都是德州仪器公司的。
TINA-TI在德州仪器官网上就可以免费下载了(要注册一个TI的账号)
TINA-TI德州仪器官网下载地址
下面内容引用德州仪器官网

TINA 是一款易于使用但功能强大的电路仿真工具,基于 SPICE 引擎。TINA-TI 是完整功能版本的 TINA,和 TI 的宏模型以及无源和有源模型一起加载。
相比 7.0 版本,TINA-TI 的新 9 版本在以下方面进行了改进:
已包含原理图符号编辑器(可与宏向导配合使用),所以您可以为导入的 SPICE 宏模型创建自己的符号。
宏不必一定得是 TI 出品 — 现在您可以导入任何品牌的 SPICE 模型!
无需有源或非线性分析组件(因此您可以立即运行采用无源的电路)。
TINA-TI 包含初始条件和节点集组件
TINA-TI 包含线性和非线性受控源(VCVS、CCVS、VCCS、CCCS)和受控源向导。
TINA-TI 现在允许 WAV 文件充当激励(信号源)。您可以在 PC 的多媒体系统上播放计算波形,并将计算波形作为 *.wav 文件导出。
TINA-TI 拥有多核处理器支持;它及其它优化性能使模拟运行速度快了 2-20 倍。
采用 XML 格式的原理图文件导入/导出
包含的块向导用于制作方框图
TINA-TI 包括更多 SPICE 模型和示例电路。
TINA-TI 9 中开发的电路将与 TINA Industrial 9 版本配合使用。
TINA-TI 版本 7.0 与版本 9 向前兼容,而版本 9 支持版本 7.0 格式的体原理图。
提供英语、繁。。。。和简体中文、日语和俄语版本。

千万不要小看TINA-TI这个小小的仿真软件,它同样可以完成直流分析,工作点分析,交流分析,瞬态分析,噪声分析,傅里叶分析,温度分析,电路频率特性的分析。下面我们就实际来画几个电路来看看这些怎样去使用这些功能。

楼主:
直流工作点分析

确定电路直流工作点的分析是做放大电路所必须要做的很重要的一个步骤,只有为电路提供一个稳定且适合的工作点才能最大限度的减少小信号放大过程中的失真。下面我们就对一个最简单的三极管的共射组态的固定偏置来看看如何用TINA-TI做直流工作点的分析。

上图就是打开软件后的全貌了,非常的简单。上面最显眼的地方可能就是各种元器件的图标了,
直接点选了之后放到下面的原理图画板上面然后点选元件的两段出现一支铅笔的图标就可以画导线了,这些都是很简单的,画完原理图之后。
就可以开始直流工作点的分析了,点击标题栏的分析选项,出来一个下拉菜单,选择直流分析,然后选择直流结果表。

选择直流结果表之后就会出来一个所有电阻的电压和电流的直流表格,如下图:

至此,直流分析就算完成了,简单吧。真的不愧是一款好上手的软件。

楼主:
瞬态分析

同样TINA-TI也能完成瞬态分析,下面我们也用一个简单的电容充电电路来看看怎样来使用TINA来完成瞬态响应的分析。
首先第一步也是要把原理图画出来

这里要注意一个问题这里的激励源最好选择函数发生器而不是电池,小编试过用电池做瞬态分析好像有时候不太奏效。然后再在电容两端放置一个电压表。
上图中蓝色的是函数发生器,红色的是电压表,把元件相应的都连接好就OK了。
然后第二步要设置激励源的信号类型
双击原理图左边的函数发生器(电源),看到发生器的属性里面有信号一项。

点击信号选项右边的“三个点”进入到信号选择窗口

选择阶跃函数设置幅值为1,如果想分析结果看起来明显一点可以设置信号开始的时间。这里我设置了0.5秒。

准备工作完成就后就可以开始分析瞬态响应了,点击标题栏的分析,选择瞬时现象(我记得好像不是这样翻译的…)

然后再进行一些瞬态响应的相关设置

然后点击确定,相应的电压表的瞬态响应电压值就会被画出来

上面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熟悉的电容充电电路的瞬态响应曲线,瞬态分析到这就结束了。

楼主:
频率响应(伯德图)

同样TINA-TI也可以用来分析电路的频率特性,下面我们用第一个固定偏置电路来做一个简单的阻容耦合小信号放大电路,首先用原理图画出电路图来

放置相应的信号源,和电压表。在标题栏分析的右边有一个T&M选项,在下拉菜单里选择信号分析仪

打开信号分析仪里面还有很多乱七八糟的选项,其中重要的都用圈圈着了。上面Display就是选择显示的类型,幅频图,相频图,伯德图等等。Control的Source就是信号源。中间的就是绘制频率特性图的频率范围。下面Channel就是放置在原理图上的电压表。做好相应的设置然后就可以点击Mode中的Start了,等一下就可以看到曲线画在了中间的坐标中了,或者也可以点击Data中的右边那个图标,就可以看到绘制的更清晰的图像了

上面也就是大家都熟知的阻容耦合放大电路的频率特性曲线,频率特性的分析也到此结束了。

楼主:
总结

当然TINA-TI还有常用的示波器,以及温度分析,傅里叶分析,等等这些分析功能。这里就不一一展示了,总的来说这是一款学习曲线很平顺的软件(个人觉得学习曲线几乎零斜率,haha),而且像我们这些学生其实并不需要太专业的软件,就是有专业的软件可能我们也不会把软件的全部功能都发挥出来,而且各大专业软件如multisim和PSpice尽管功能更强大,生态更好,不过学习曲线更陡,不太容易上手(multisim还好PSpice感觉真的好庞大)。
而TINA-TI真的是刚刚好,100MB的大小,足够满足初学者的大多数强大的功能。

网友A(2021-02-20):
引用 楼主:
总结当然TINA-TI还有常用的示波器,以及温度分析,傅里叶分析,等等这些分析功能。这里就不一一展示了,总 ...

你这软件咋是中文的,为什么我的是英文的,如何设置成中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