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TI MSP430 如何实现模拟串口通信

楼主(2020-08-05):
1、背景:

很多时候由于硬件资源有限,但又需要使用串口通信,此时可以考虑使用模拟串口;

2、前提:

要实现特定bps的串口速率,需要相应频率的定时器,保证误码率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例如:

1MHz的时钟最高可模拟9600bps的通信速率:1M/9600 = 104  误码率<1%

3、参考代码:

  • //******************************************************************************

  • //  ACLK = TACLK = LFXT1 = 32768Hz, MCLK = SMCLK = default DCO

  • //  //* An external watch crystal is required on XIN XOUT for ACLK *//

  • //

  • //               MSP430G2xx1

  • //            -----------------

  • //        /|\|              XIN|-

  • //         | |                 | 32kHz

  • //         --|RST          XOUT|-

  • //           |                 |

  • //           |   CCI0B/TXD/P1.1|-------->

  • //           |                 | 9600 8N1

  • //           |   CCI0A/RXD/P1.2|<--------

  • //

  • //******************************************************************************

  • #include <msp430.h>

  • //------------------------------------------------------------------------------

  • // Hardware-related definitions

  • //------------------------------------------------------------------------------

  • #define UART_TXD   0x02                     // TXD on P1.1 (Timer0_A.OUT0)

  • #define UART_RXD   0x04                     // RXD on P1.2 (Timer0_A.CCI1A)

  • //------------------------------------------------------------------------------

  • // Conditions for 9600 Baud SW UART, SMCLK = 1MHz

  • //------------------------------------------------------------------------------

  • #define UART_TBIT_DIV_2     (1000000 / (9600 * 2))

  • #define UART_TBIT           (1000000 / 9600)

  • //------------------------------------------------------------------------------

  • // Global variables used for full-duplex UART communication

  • //------------------------------------------------------------------------------

  • unsigned int txData;                        // UART internal variable for TX

  • unsigned char rxBuffer;                     // Received UART character

  • //------------------------------------------------------------------------------

  • // Function prototypes

  • //------------------------------------------------------------------------------

  • void TimerA_UART_init(void);

  • void TimerA_UART_tx(unsigned char byte);

  • void TimerA_UART_print(char *string);

  • //------------------------------------------------------------------------------

  • // main()

  • //------------------------------------------------------------------------------

  • int main(void)

  • {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     if (CALBC1_1MHZ==0xFF)                                        // If calibration constants erased

  •     {

  •       while(1);                             // do not load, trap CPU!!

  •     }

  •     DCOCTL = 0;                             // Select lowest DCOx and MODx settings

  •     BCSCTL1 = CALBC1_1MHZ;

  •     DCOCTL = CALDCO_1MHZ;

  •     P1OUT = 0x00;                           // Initialize all GPIO

  •     P1SEL = UART_TXD + UART_RXD;            // Timer function for TXD/RXD pins

  •     P1DIR = 0xFF & ~UART_RXD;               // Set all pins but RXD to output

  •     P2OUT = 0x00;

  •     P2SEL = 0x00;

  •     P2DIR = 0xFF;

  •     __enable_interrupt();

  •     TimerA_UART_init();                     // Start Timer_A UART

  •     TimerA_UART_print("G2xx1 TimerA UART\r\n");

  •     TimerA_UART_print("READY.\r\n");

  •     for (;;)

  •     {

  •         // Wait for incoming character

  •         __bis_SR_register(LPM0_bits);

  •         // Update board outputs according to received byte

  •         if (rxBuffer & 0x01) P1OUT |= 0x01; else P1OUT &= ~0x01;    // P1.0

  •         if (rxBuffer & 0x02) P1OUT |= 0x08; else P1OUT &= ~0x08;    // P1.3

  •         if (rxBuffer & 0x04) P1OUT |= 0x10; else P1OUT &= ~0x10;    // P1.4

  •         if (rxBuffer & 0x08) P1OUT |= 0x20; else P1OUT &= ~0x20;    // P1.5

  •         if (rxBuffer & 0x10) P1OUT |= 0x40; else P1OUT &= ~0x40;    // P1.6

  •         if (rxBuffer & 0x20) P1OUT |= 0x80; else P1OUT &= ~0x80;    // P1.7

  •         if (rxBuffer & 0x40) P2OUT |= 0x40; else P2OUT &= ~0x40;    // P2.6

  •         if (rxBuffer & 0x80) P2OUT |= 0x80; else P2OUT &= ~0x80;    // P2.7

  •         // Echo received character

  •         TimerA_UART_tx(rxBuffer);

  •     }

  • }

  • //------------------------------------------------------------------------------

  • // Function configures Timer_A for full-duplex UART operation

  • //------------------------------------------------------------------------------

  • void TimerA_UART_init(void)

  • {

  •     TACCTL0 = OUT;                          // Set TXD Idle as Mark = '1'

  •     TACCTL1 = SCS + CM1 + CAP + CCIE;       // Sync, Neg Edge, Capture, Int

  •     TACTL = TASSEL_2 + MC_2;                // SMCLK, start in continuous mode

  • }

  • //------------------------------------------------------------------------------

  • // Outputs one byte using the Timer_A UART

  • //------------------------------------------------------------------------------

  • void TimerA_UART_tx(unsigned char byte)

  • {

  •     while (TACCTL0 & CCIE);                 // Ensure last char got TX'd

  •     TACCR0 = TAR;                           // Current state of TA counter

  •     TACCR0 += UART_TBIT;                    // One bit time till first bit

  •     TACCTL0 = OUTMOD0 + CCIE;               // Set TXD on EQU0, Int

  •     txData = byte;                          // Load global variable

  •     txData |= 0x100;                        // Add mark stop bit to TXData

  •     txData <<= 1;                           // Add space start bit

  • }

  • //------------------------------------------------------------------------------

  • // Prints a string over using the Timer_A UART

  • //------------------------------------------------------------------------------

  • void TimerA_UART_print(char *string)

  • {

  •     while (*string) {

  •         TimerA_UART_tx(*string++);

  •     }

  • }

  • //------------------------------------------------------------------------------

  • // Timer_A UART - Transmit Interrupt Handler

  • //------------------------------------------------------------------------------

  • #pragma vector = TIMERA0_VECTOR

  •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0_ISR(void)

  • {

  •     static unsigned char txBitCnt = 10;

  •     TACCR0 += UART_TBIT;                    // Add Offset to CCRx

  •     if (txBitCnt == 0) {                    // All bits TXed?

  •         TACCTL0 &= ~CCIE;                   // All bits TXed, disable interrupt

  •         txBitCnt = 10;                      // Re-load bit counter

  •     }

  •     else {

  •         if (txData & 0x01) {

  •           TACCTL0 &= ~OUTMOD2;              // TX Mark '1'

  •         }

  •         else {

  •           TACCTL0 |= OUTMOD2;               // TX Space '0'

  •         }

  •         txData >>= 1;

  •         txBitCnt--;

  •     }

  • }

  • //------------------------------------------------------------------------------

  • // Timer_A UART - Receive Interrupt Handler

  • //------------------------------------------------------------------------------

  • #pragma vector = TIMERA1_VECTOR

  •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1_ISR(void)

  • {

  •     static unsigned char rxBitCnt = 8;

  •     static unsigned char rxData = 0;

  •     switch (__even_in_range(TAIV, TAIV_TAIFG)) { // Use calculated branching

  •         case TAIV_TACCR1:                        // TACCR1 CCIFG - UART RX

  •             TACCR1 += UART_TBIT;                 // Add Offset to CCRx

  •             if (TACCTL1 & CAP) {                 // Capture mode = start bit edge

  •                 TACCTL1 &= ~CAP;                 // Switch capture to compare mode

  •                 TACCR1 += UART_TBIT_DIV_2;       // Point CCRx to middle of D0

  •             }

  •             else {

  •                 rxData >>= 1;

  •                 if (TACCTL1 & SCCI) {            // Get bit waiting in receive latch

  •                     rxData |= 0x80;

  •                 }

  •                 rxBitCnt--;

  •                 if (rxBitCnt == 0) {             // All bits RXed?

  •                     rxBuffer = rxData;           // Store in global variable

  •                     rxBitCnt = 8;                // Re-load bit counter

  •                     TACCTL1 |= CAP;              // Switch compare to capture mode

  •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LPM0_bits);  // Clear LPM0 bits from 0(SR)

  •                 }

  •             }

  •             break;

  •     }

  • }

  • //------------------------------------------------------------------------------

网友:
串口通信,或者 IIC 通信,应该是由专门的硬件,来完成的

网友A:
用IO模拟SPI或者I2C都可以

网友B:
用单片机IO口模拟的,只能是半双工的

网友C:
用来模拟串口接收的I/O是两个外中断口 之一,可以做到接收中断

网友D:
用一个普通IO口作为TXD发送口,外部中断口作为RXD接收口

网友E:
单片机一般只有一个串行接口

网友F:
用延时来实现定时

网友G:
模拟串口可行性怎么样

网友H:
定时器是最简单的方式了

网友C:
边沿触发的移位寄存器

网友B:
主要就是定时器实现波特率定时

网友D:
就可以模拟串口通讯了。

网友E:
模拟串口主要是先要考虑到波特率和数据格式

网友A:
如果一定要用延时的方式来接收

网友F:
示例软件模拟串口的方法

网友:
可以考虑使用模拟串口

网友H:
不知道拓展性怎么样

网友I:
讲解的很详细

网友J:
其实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