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磁干扰(EMI)的常见抑制方式

楼主(2020-08-05):
摘要:     目前对于EMI的常见抑制方式包括屏蔽法(ShiELDing)、扩展频谱法(Spread SpeCTRum)、使用滤波器(FiLTEr)等,以及透过整合接地、布线、搭接等层面来防治。     电磁屏蔽法大部份是用来屏蔽300MHz以上的电磁噪声,此外,运用遮蔽复合材料也是常见的手法,例如手机就常见以真空电镀方式,在塑料壳内部布满一层如镍之类的屏蔽材质,

    目前对于EMI的常见抑制方式包括屏蔽法(ShiELDing)、扩展频谱法(Spread SpeCTRum)、使用滤波器(FiLTEr)等,以及透过整合接地、布线、搭接等层面来防治。

    电磁屏蔽法大部份是用来屏蔽300MHz以上的电磁噪声,此外,运用遮蔽复合材料也是常见的手法,例如手机就常见以真空电镀方式,在塑料壳内部布满一层如镍之类的屏蔽材质,藉此隔绝电磁波发散。
    扩展频谱法则是用来将时钟(CLOCk)的信号展频,使其峰值(Peak)信号波形振幅减低来降低信号的峰值位准,目前有些BIOS已提供内建的扩频功能,可让用户自行设定。余晓锜指出,使用扩频法需要在信号失真度和EMI减弱程度之间取得平衡,一般是取1%~1.5%,若超过3%通常就会让信号过于失真而不可行。

    滤波器或滤波回路的使用因为成本低廉且SMD(表面黏着)制程的加工需求,所以最为一般设计工程师采用。滤波器的使用机会和模式根据不同防治需求来决定,例如大电流的Bead可用在电源电路的路径(Power Trace)上;一般的Bead可用来抑制某特定频率的噪声信号;CMF则用来抑制USB、1394、LVDS等差模线路的噪声幅射问题。

网友A:
Y电容抑制EMI

网友B:
ESD元件也对EMI有一定的抑制。

网友C:
抑制电磁干扰EMI的共模噪音

网友D:
首先要考虑选用器件的速率。

网友E:
连接器是高速信号传输的关键环节,也是易产生EMI的薄弱环节

网友F:
充分考虑布局对电源分割的可行性

网友G:
接地设计是减少整板EMI的关键。

网友H:
π型滤波器

网友I:
扰抑制器通常使用低通滤波元件构成

网友E:
电源层和地线层紧邻耦合,可降低电源阻抗,从而降低EMI

网友D:
在设备的PCB设计阶段处理好EMC/EMI问题,是使系统设备达到电磁兼容标准最有效、成本最低的手段

网友C:
容值越大对共模抑制越有好处

网友F:
高速信号线会呈现传输线的特性,需要进行阻抗控制

网友B:
电源走线和铺铜也是要注意。

网友G:
关键器件可以使用EMI屏蔽材料或屏蔽网。

网友A:
合理的叠层分配是很重要的手段。

网友I:
简单的就是一只滤波电容接 在两根电源线之间

网友H:
利用EMI抑制涂层、选用合适的EMI抑制零配件和EMI仿真设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