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3.3V 10A的MCU供电电路

楼主(2020-08-05):
【方案介绍】

    本方案为MCU供电电路,输入电压为DC4.5V-5.5V,输出电压为3.3V,输出电流为10A,方案元件数少,成本低,带引脚开关功能,可有效的控制侍机能率。

【方案设计】

(1)点击开启设计

(2)输入设计参数,(按本方案要求输入参数如下)并点击SOLUTIONS。

(3)工具开始设计,筛选适合的方案供选择。

工具给出26种IC供选择,(根据自己所需要设计的要求考虑软件帮你提供的各种方案,如BOM(物料清单)的设计成本,覆盖面积,电源转换效率,开关频率,输出纹波的Vpp,以及原理图观察电路的复杂程度等条件进行选择适合你的那款芯片设计。)

用优化工具可以看到,成本最低为2.92元,效可达到96%,面积仅399。最为合适(比较效率最高的98%,但成本要7.2)

符合设计要求,

纹波设置为50MV

以上设置后方案只有筛选剩14个可选

因为LM2743成本最低度,效率高,面积也小,适合要求,所以本方案选择成本最低度的LM2743,点击开始设计界面变成下图

界面包括多种设计信息,具体可点相应窗口,(主要有图表,BOM,工作数值,和原理图几个重要窗口)

该设计原理图,元件数量少。连接方便。

效率和占空比图表,并有多种图表供用户参考(在上面相应位置打勾就能显示其它图表),图表可供实物电路对比。

BOM表,并提供多种替代元件供用户选择,

以上为工作数值表供参考,(对实物电路很重要)

点击打印输出设计文件,完成设计。

总结:本方案成本低,占用面积小,效率高,发热小,比较适合低电压大电流的MCU使用

网友A:
需要这么大功率的吗

网友B:
学习一下 确实很详细

网友C:
这个工具是什么工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