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
大家看看这个直流低电阻表如何

楼主(2020-08-05):
14kΩ档演示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c2NzY5Mjk5Ng==.html
110Ω档演示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c2NzY5NDg4OA==.html
1700mΩ演示: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c2NzY5NTY3Ng==.html
量程自动切换演示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c2NzY5NjU1Mg==.html

楼主:
支持六个电阻档位和一个温度档位,参数如下表:
档位                        分辨率        初始精度(%+%)        温漂(%/℃)
1700.000mΩ        1uΩ               0.015+0.003                0.001+0.001
14.00000Ω                10uΩ        0.015+0.002                0.001+0.001
110.0000Ω                0.1mΩ        0.01+0.001                0.001+0.001
1700.000Ω                1mΩ                0.015+0.003              0.001+0.001
14.00000kΩ        10mΩ        0.015+0.002                0.001+0.001
110.0000kΩ        0.1Ω                0.01+0.001                0.001+0.001
PT100(四线制)0.01℃        RTD精度+0.05℃        0.001+0.001

楼主:
产品图片

产品图片

产品图片

楼主:
应用场景:
高精度电阻测量
电阻分选,可用于生产线输出良品和不良品信号(开关量、或串口)
测量变压器及线圈电感的电阻
测量继电器、开关、按钮的接触电阻
测量导线电阻、元件焊点接触电阻、印制板线条及焊孔电阻
金属探伤
电阻应变片测量
估算导线长度、金属面积等和电阻相关的物理量
线路板短路故障查找
校准基准电阻

楼主:
ME020单页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