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HC32处理器内部运放疑问

楼主(2020-08-05):
  最近用HC32F005做个小东西,用到ADC功能,手册提到ADC带有内部运放,有些疑问,有高手帮忙解惑:
1、从框图看,运放就是个跟随器,那有什么意义呢?如果外部是毫伏级信号,还得加外部运放。
2、如果框图是简化了,不是跟随器,确实能放大,但所有的ADC相关寄存器都查了,没有设置放大倍数的,只有开关,这咋用?

网友A:
1. 就是跟随器,作用就是测高阻信号
2. 当待测信号的输出阻抗太大时,就需要这个跟随器进行阻搞变换。不然ADC是转换结果会不正确。
3. 待测信号的输出阻抗与ADC转换速度之间的关系如下所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就是跟随器,作用就是测高阻信号

2. 当待测信号的输出阻抗太大时,就需要这个跟随器进行阻搞变换。不然 ...

多谢回复,那HC32系列MCU有内置运放有带放大功能的型号吗?

网友A:
https://www.hdsc.com.cn/Category82
官网,自已筛选一下。很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