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MPLAB X IDE的XC8 编译器最新版V2.20下载位置(己上传百度网盘)

楼主(2020-08-05):
感觉大家会找不到,最新版XC8编译器的下载位置。我现在是要手机打开网页的,也能找到。
先打开这个网址https://www.microchip.com/mplab/compilers
往下拉,找到截图所示:

百度云下载地址:
https://pan.baidu.com/s/1EGZJRfYQVgnjBgzZA57NFQ 提取码:3827

网友A:
没有这个,真没法用。

网友B:
万分感谢!也是原来没仔细看页面,没有点击“Compiler Downloads”选项卡,最新的三个XC(XC8、XC16、XC32)全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这个,真没法用。

是的,我对这个编译器的原理真的很好奇,难道AVR128DA48是新架构?如果还是以前的核心架构,理论上打打补丁就应该支持的,而不是要更新整个编译器来支持。

网友C(2021-04-15):
楼主~可以再分享一次吗,连接过期了~谢谢啦

网友D(2021-06-06):
楼主非常感谢  可以再分享一次吗!!!

网友E(2021-08-22):
引用 楼主:
是的,我对这个编译器的原理真的很好奇,难道AVR128DA48是新架构?如果还是以前的核心架构,理论上打打补 ...

可能是整合pic和at芯片的缘故吧。再等等看,目前用得好的,没有必要盲目追新,月新越复杂

网友F:
链接失效了。楼主可以从新分享下吗?

网友G(2023-02-02):
MPLAB X IDE怎么烧写程序到单片机

网友H:
MPLAB X IDE 低版本能打开高版本的吗?

网友I:
mplab x ide中文版能改回英文吗

网友J:
mplabx ide 怎么查看声明了那些变量

网友K:
mplab x ide 和mplab ideV8.x什么区别?

网友L:
MPLAB X IDE怎么烧录hex文件

网友M:
microchip ide 怎么关联编译器xc8

网友N:
最近在用MPLAB X IDE 用XC8编译器

网友O:
MPLABX IDE与MPLAB XC编译器使用的人多吗

网友N:
MPLAB IDE编译器里面有没有对代码大小可以进行优化的选项

网友P:
PIC单片机环境搭建之MPLAB IDE v8.92安装教程

网友Q:
演示mplab x ide xc8和proteus 8的联合仿真调试吧

网友R:
MPLAB X IDE怎么创建汇编工程

网友:
怎样实现MPLAB X IDE的自动烧录

网友S:
mplab x ide如何调出内存使用情况

网友T:
怎样建立mplab ide编译器可以使用的库文件

网友U:
如何将英文版的mplab xide变成中文版的

网友V:
MPLAB X IDE安装与MPLAB XC8 Compiler环境配置

网友W:
如何在MPLAB X IDE中找到已安装的编译器

网友X:
mplab03 x ide 和mplab ide v.92哪个好

网友Y:
MPLAB X IDE那个版本用起来比较好上手

网友Z:
如何在MPLAB03 X IDE中找到已安装的编译器

网友AA:
XC8编译器就是PICC Pro的升级版,使用方法和PICC Pro一样,最好在最新的IDE,也就是MPLABX下使用

网友AB:
mplab x ide2.35 怎样显示中文注释

网友AC:
MPLAB X IDE那个版本用起来比较好上手?

网友AD(2023-03-10):
mplab x ide和mplab ide V8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AE:
如何创建可供mplab ide编译器使用的库文件?是否与其他的编译支持相同的库呢?

网友S:
MPLAB X IDE的较低版本能否打开较高版本创建的工程文件吗?

网友AF(2025-09-14):
能再分享一次吗

网友AF:
引用 网友O:
MPLABX IDE与MPLAB XC编译器使用的人多吗

肯定不如keil和IAR的多

网友AF:
能重新分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