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专区] 【赛元易码魔盒】+ 2、点亮LED指示灯-GPIO驱动文件的创建

楼主(2020-08-05):
    来学习下【赛元易码魔盒】驱动文件的创建,首先从GPIO 口开始。
    一、驱动生成

    1.1、打开驱动生成工具

   1.2、宏接口设计界面
   填写如下信息

    1.3、选择使用芯片
    根据驱动需要的资源来选择MCU型号。

    1.4、可以添加驱动硬件图片

    1.5、驱动函数
    根据驱动来定义相关的函数

    1.6、生成驱动模板

    1.7、生成驱动后,会生成如下文件

     1.8、编辑上面C和H里面文件
     我修改的文件如下

    二、使用上面生成的驱动文件

    2.1、导入生成的驱动文件

    2.2、导入完成后,会在驱动列表显示驱动名称
    选中驱动,设置对应的GPIO口,同时会显示设置驱动文件时添加的图片。

    2.3、图形化编程

    2.4、编译和下载
    生成代码后,编译下在程序

    三、运行结果

LED灯闪烁,创建驱动文件成功。

网友A:
非常感谢楼主的教程!已成功LED显示
另外有个问题,烧录的时候用3.3V可以,用5V就报MCU型号错!外接5V可以闪烁,3.3就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楼主的教程!已成功LED显示
另外有个问题,烧录的时候用3.3V可以,用5V就报MCU型号错!外接5V可以 ...

仿真器选择供电电压对?电压不对应会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