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电磁炉18V测量只有13V左右之原因检查

楼主(2020-08-05):
电磁炉18V测量只有13V左右,是什么原因?该怎么查找故障?

电磁炉内部电源一般有300V、5V、12V、18V等,300V为220V交流电经过桥式整流、滤波得到,其负载为加热线圈;5V、12V、18V都是经过AC-DC电源变化得到,5V电源的负载一般为集成电路芯片、按键显示面板;12V电源的负载一般为风扇;18V电源的负载为IGBT驱动电路或者风扇。

电磁炉18V输出只有13V该如何分析原因呢?

电磁炉18V电源输出电压偏低可以分为两大类:①18V电源负载故障,导致负载功率过大,超过电源的输出功率,从而导致输出电压偏低;②18V电源自身转换电路故障。

1、故障查找分两步进行,第一步首先检测18V电源负载是否故障。18V电源一般给功率管IGBT驱动供电,有的还可能给风扇供电。先拔掉风扇检测电源是否正常?若仍然不正常检查一下IGBT驱动电路,一般由PNP和NPN对管组成,比如8550和8050三极管,如下图所示。

2、第二步:检测一下18V电源转换电路。电磁炉18V电源电路的设计方式多种,有的直接使用交流电压器变压为低压交流、然后再整流滤波、最后在通过18V稳压管的方式稳压,这种故障比较好排查,电路简单、元器件少,一步步往下测量即可;有的采用开关电源的方式设计,开关电源电路比较复杂,故障查找相对麻烦一些。如下图为其中一款开关电源的原理,220V经过整流后再滤波得到约300V高压直流电压,然后通过PN8126电源驱动芯片进行调制,经过高频变压器转换为交流信号输出低压交流,然后再整流、滤波、稳压得到18V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