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使用万用表蜂鸣档测量电阻、电容、继电器的原理

楼主(2020-08-05):
使用万用表蜂鸣档测量电阻、电容、继电器的原理是什么呢?这种方法主要是测量电器件是否“短路”、“导通”。

下面先简单说一下万用表蜂鸣档的基本原理。

万用表蜂鸣档一般是用来测量线路通断的,在电路故障原因查找时经常有应用。万用表蜂鸣档测量原理其实是检测红黑两表笔之间的阻抗大小,当测量的阻抗小于参考值时,万用表就会发生蜂鸣,该参考值一般70Ω~80Ω。其原理类似于下图所示,下图测量阻值小于10Ω时,蜂鸣器发生蜂鸣。

蜂鸣档测量电阻、电容、继电器的作用

1、使用蜂鸣档测量电阻只是判断该电阻是否短路或者开路?测量电阻是否短路只针对阻值较大的电阻,一般500Ω以上,比如1K、10k、50k等,若万用表蜂鸣则可以推断该电阻存在短路现象;对于30Ω以内的小阻值电阻可以使用蜂鸣档测量该电阻是否开路,比如采样电阻经常使用这种方式测量。以上方法只是判断该电阻是否存在故障,若想知道电阻的具体阻值,最好使用万用表欧姆档测量。

2、用蜂鸣档测量电容其原理也一样,判断电容是否短路。正常情况下,使用万用表蜂鸣档测量电容时,刚开始测量时万用表会蜂鸣一会,之后会消失,这是由于测量时万用表给电容充电,充电过程中万用表会蜂鸣,充满后即停止,蜂鸣时间要看电容的容量,容量越大时间越长,所以测量电容时一定要注意,不要放上去”嘀“ 一下就松开以为电容短路了,要持续一段时间,万用表一直蜂鸣才认为短路。

3、蜂鸣档测量继电器一般用于判断继电器的触点是否导通。判断继电器触点是否故障,准确测量最好使用欧姆档测量其内阻,有时候即使使用蜂鸣当测量导通,但是内阻偏大也是无法正常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