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浙江高考满分作文到一阶电路的相空间分析法

楼主(2020-08-06):
本科时候看过余秋雨的散文集,其中有一篇说的是古代科举考试中,主考官面临的尴尬难题。有个考生随机创造了【两槐夹一井】的典故,判卷者根本没听说过,找翁同和也不敢说是错的,,生怕是真的有这个典故,自己不知道,那就尴尬了。

现在有个段子,说如果你证明不出来某个命题,你可以现场发明个判据,例如XXXXX判据(最好是俄国人的名字,因为这个名字长,没听过的几率高),根据这个判据就能证明出期望的结果。
考试完抓紧把这个判据写成百度词条,判卷者如果没听说这个判据,肯定会百度搜索的,然后刚巧搜索到刚写好的词条。

在论坛上同样如此,面对一些发明创造,我们不敢说没有,生怕真的有,反而证明自己无知,所以不敢说。

21论坛模拟版块,最近2,3年,开始流行【一阶电路】的【相空间分析法】了,看着怪高级的,例如:

首先,可能是本人愚钝,看了这么多年的书,从来没有看到过有哪本书,针对一阶电路使用所谓的相空间分析的。

即便是再笨的脑袋,也能知道,既然是空间,最少要有两个状态变量,也就是说要有两个储能元件,分析的是二阶电路。

最后,大家来看看传说中一阶电路的相图:

傻子也能看出来,这就是个电压传递函数曲线吧????

大师在电压传递函数的基础上,模仿相空间分析,做了创新发明-----在图中到处画些箭头,请问大师:你的这些箭头,是什么意思???

楼主:
另外,可能是我智商真的不够用,本人真的不知道电压跟随器能用于数字脉冲电路,能用作单稳态电路。

如果有哪位在哪本数字电路或脉冲电路书籍中,看到过有用电压跟随器作单稳态触发器的,请告知,必定打赏酬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瞄了一眼,H大师的單丶双稳态电路,根本不成立。不丶單丶双稳态电路必须有两个反相器构成,除非是一个 ...

H大师说这个就是单稳态电路:

不愧是复旦大学博导教授,太牛叉了!

大师说的,我们这个智商都理解不了,唯独他那个两个粉丝能看懂,说什么【阳春白雪,和尚该刮

网友B:
引用 楼主:
H大师说这个就是单稳态电路:

我肯定可以做到让这个线路长期输出任何电平,这貌似完全偏离了单稳态线路的基本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