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传感器可以检测是否在水里还是在空气中?

楼主(2020-08-06):
有传感器可以检测是否在水里还是在空气中?

网友A: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9#detail

坛主,你好,谢谢你的回复,我看了下这个好像不行

楼主:
实际用处,我机器上有一个设备,必需要水里工作,也是为了防止拿上来的时候没有给这个设备断电,所以想到一个这个办法;从水里捞起来,但是上面还是有附水的。

tyw
把极板换成2根金属针,间隔大点就能满足你的应用需求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实际用处,我机器上有一个设备,必需要水里工作,也是为了防止拿上来的时候没有给这个设备断电,所以想到一 ...

网友B:
压力传感器就可以

@tyw :嗯嗯,确实,水浅的话不合适
tyw
水很浅,压力差异极小,测压力方法不妥.

网友C:
你可以搜下光电式液位传感器,看看是否满足要求

网友D:
有一种叫薄膜压力传感器的,不知道适不适合你

楼主:
tyw
那个雨水模块改一付电极就能用了.
tyw
除了蒸馏水,一般水总是有离子存在,会导电.你可用万用表高阻电阻档浸水里测一下便知.
tyw
借用电极,你只需测导电不导电即可,数值不必关心.这是最经济有效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力传感器就可以

那个我接触过MS5837,没有做过这方面的测试,边间值很难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搜下光电式液位传感器,看看是否满足要求

好的,了解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搜下光电式液位传感器,看看是否满足要求

这个不错,价格实惠

网友E:
有不亲水的传感器,离水就干。

网友F:
用电极法最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