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OS II中使用片上RAM问题请教?大神请指导

楼主(2018-08-17):
本人使用FPGA的搭建Qsys系统作为从系统程序存放选择EPCS器件代码运行空间选择SDRAM,现在要和主板进行数据信息的交换由于,数据存放点再用FPGA的片上RAM来实现一个IDT7130的作用。其意思是

主板  <---->片上RAM<-------->从系统这样的架构模式,目前片上RAM这块整合到了Qsys里面使用片上RAM做一个双端口RAM来使用,一个端口连接nios II另外一个端口作为外部引脚连接外面的主板,目前还没有和主板建立通信,我是用nios II来控制RAM能够写数据能够读数据,但是出现以下问题,比如我想0x30地址写入4,然后读0x30地址能够读到4,但是再读一次0x30地址程序就死了,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想读取一个地址比如0x50地址上的数据,但是再之前我的程序里面没有向改地址写过数据程序这样就会死了。这样对我来说十分的不利,因为我的RAM中有的地址是由主板向改地址写数据我读如果该问题不能解决那么我的程序就会死了运行不起来。

由于项目时间有点紧,恳请大神帮帮忙,小弟感激不尽

Qsys中片上RAM的配置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