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操作系统下部署Javaweb项目教程

楼主(2018-08-17):
  操作系统: CentOS 6.9 64位

  工具:Xshell,Xftp,MySQL5.7,jdk1.8,tomcat8.0

  一,Xshell

  基本概念:Xshell可以在Windows界面下用来访问远端不同系统下的服务器,从而比较好的达到远程控制终端的目的。

  安装过程很简单,和普通软件没有差别,这里不做介绍,安装成功后,点击左上角文件,新建,进行远程连接linux服务器,填写信息如图:

<img id="aimg_ruWi2"  class="zoom" file="http://img.blog.csdn.net/20171020140944265?/dissolve/70/gravity/SouthEast"  lazyloadthumb="1" border="0" alt="" />

  下一步,点击用户身份验证,这里需要你的服务器用户名和密码,必须正确:

<img id="aimg_daNfV"  class="zoom" file="http://img.blog.csdn.net/20171020141159847?/dissolve/70/gravity/SouthEast"  lazyloadthumb="1" border="0" alt="" />

  接下来,点击终端,修改字符编码信息,如果默认是UTF-8则不动,基本信息如图:

<img id="aimg_Y7767"  class="zoom" file="http://img.blog.csdn.net/20171020141346976?/dissolve/70/gravity/SouthEast"  lazyloadthumb="1" border="0" alt="" />

  点击确定,之后连接会话,就成功连接上你的远程服务器了,还有很多设置不是必须的,这里只是简单的linux服务器部署教程,非必须的设置这里不做介绍。

  二,Xftp

  基本概念:是一个基于 MS windows 平台的功能强大的SFTP、FTP 文件传输软件。使用了 Xftp 以后,MS windows 用户能安全地在UNIX/Linux 和 Windows PC 之间传输文件。

  安装也是一步一步往下,没有特殊的地方,安装成功之后,同样还是点击左上角文件,新建,填写基本信息,如图:

<img id="aimg_QFKbU"  class="zoom" file="http://img.blog.csdn.net/20171020141429267?/dissolve/70/gravity/SouthEast"  lazyloadthumb="1" border="0" alt="" />

  点击确定之后就连接成功了,这时就可以实现本地向服务器端传输文件了,可以右击本地文件,选择传输;或者直接拖拽,非常方便。

  三,MySQL

  安装

  因为第一步已经安装好了Xshell,我们在Xshell下通过几个简单的指令就可以在服务端安装好MySQL服务。

  安装指令:

  yum install -y mysql-server mysql mysql-deve

  启动mysqld服务(只是第一次安装之后需要):

  service mysqld start

  将mysqld服务设置为开机启动:

  chkconfig mysqld on

  为mysql数据库root用户设置密码为XXXXX:

  mysqladmin -u root password 'XXXXXX'

  此时我们就可以使用以下命令再输入密码,登录mysql数据库了:

  mysql -u root -p

  安装成功之后,我们一般都需要把本地的sql文件导入到服务器中,那么该如何操作呢?

  有两种方法:

  方法一:

  (1)选择数据库

  mysql>use project;

  (2)设置数据库编码

  mysql>set names utf8;

  (3)导入数据(注意sql文件的路径)

  mysql>source /home/amuxia/project.sql;

  方法二:

  mysql -u用户名 -p密码 数据库名 < 数据库名.sql

  #mysql -uabc_f -p project< project.sql

  注意:前提是你已经通过Xftp把sql文件拖拽到服务器下了。

  这里顺便说一下如何导出sql:

  mysqldump -u root -p project>project.sql

  然后回车输入密码就可以了;

  mysqldump -u 数据库链接用户名 -p  目标数据库 > 存储的文件名

  文件会导出到当前目录下

  四,jdk8

  下载

  看服务器类型,32和64位的对应上就行,去官网下载linux版本的jdk,选择后缀是.tar.gz的。

  安装

  下载到本地之后使用Xftp拖拽到服务器某个文件夹下面,如图:

<img id="aimg_FUMbW"  class="zoom" file="http://img.blog.csdn.net/20171020141515172?/dissolve/70/gravity/SouthEast"  lazyloadthumb="1" border="0" alt="" />

  之后使用命令行来在/usr/目录下建立java目录,将tar包移动并解压在该目录下:

  cd /usr/

  mkdir java

  mv /dalin/压缩包文件名 /usr/java/

  cd java

  tar -zvxf 压缩包文件名

  此时的路径和状态:

<img id="aimg_fqCul"  class="zoom" file="http://img.blog.csdn.net/20171020141622686?/dissolve/70/gravity/SouthEast"  lazyloadthumb="1" border="0" alt="" />

  配置环境变量

  使用vi进行编辑:

  vi /etc/profile

  在profile文件最后添加:

  JAVA_HOME=/usr/java/jdk1.8.0_151

  PATH=$JAVA_HOME/binPATH

  CLASSPATH=$JAVA_HOME/jre/lib/extJAVA_HOME/lib/tools.jar

  export PATH JAVA_HOME CLASSPATH

  添加后保存退出,指令:先按ESC,然后输入:wq保存退出

<img id="aimg_V0hmH"  class="zoom" file="http://img.blog.csdn.net/20171020141739684?/dissolve/70/gravity/SouthEast"  lazyloadthumb="1" border="0" alt="" />

  退出vi后执行以下命令,使profile立即生效:

  source /etc/profile

  执行以下命令检测jdk是否安装成功:

  java -version

  javac -version

<img id="aimg_iVDBG"  class="zoom" file="http://img.blog.csdn.net/20171020141857243?/dissolve/70/gravity/SouthEast"  lazyloadthumb="1" border="0" alt="" />

  或者如果不习惯命令行,这里可以直接在Xftp中打开profile文件,将信息加进去,分三行加:

  export JAVA_HOME=/usr/java/jdk1.8.0_151

  exportCLASSPATH=.JAVA_HOME/lib/dt.jarJAVA_HOME/lib/tools.jar

  export PATH=$JAVA_HOME/binPATH

  如果复制进去这些信息,一般会有问题,因为windows默认编辑器换行符是

  ,而linux只能使用支持 \n 作为换行符的编辑器。可以输入以下命令,将

  替换\n:

  sed -i   -e  's/\r//' /etc/profile

  五,tomcat

  tomcat的部署最简单了:

  1,直接下载然后拖到linux的/home文件夹下面(下载版本如下);

<img id="aimg_cGJ1F"  class="zoom" file="http://img.blog.csdn.net/20171020142000085?/dissolve/70/gravity/SouthEast"  lazyloadthumb="1" border="0" alt="" />

  2,通过Xftp将打包好的war文件拖拽到webapps文件夹下,这个和在windows下的操作无区别,这部分细节不说;

  3,启动tomcat服务器指令:

  cd /home/apache-tomcat-8.5.23/bin

  nohup ./startup.sh  &

  停止服务指令:

  ./ shutdown.sh

  执行跟踪日志命令

  cd /home/apache-tomcat-8.5.23/logs

  tail -100f catalina.out

  部署服务器时我们一般使用默认端口80,这里需要更改tomcat端口为80

  cd /home/apache-tomcat-8.5.23/conf

  vi server.xml

  进入编辑器进行修改,修改完成后点击 esc,然后输入 :wq 这样就保存退出了。

<img id="aimg_N4WPb"  class="zoom" file="http://img.blog.csdn.net/20171020142051766?/dissolve/70/gravity/SouthEast"  lazyloadthumb="1" border="0" alt="" />

  更改完这些配置,如果端口还是8080才有效的话,需要重启一下服务器。

  大概就是这么多了,配置成功之后马上整理的这份文档,应该还算比较细,如果您发现哪里有疏漏的话欢迎留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