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HK32F030M单片机大批量程序烧录的问题

楼主(2020-08-06):
如题,想问一下,大批量生产烧录只能用stjlink或者jtag烧录吗?能否由系统主控里面的ROM存放固件 模仿协议烧录到HK32F030M

网友A:
大批量烧录,可以采用离线烧录器。我们有合作的第三方烧录器厂家,这些烧录器都支持航顺芯片的离线烧录。可以机器大批量自动烧录。

网友B:
你自己按照协议当然可以,但是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自己按照协议当然可以,但是比较麻烦

由具体协议的应用文档吗?

网友C(2021-08-04):
keil用ST_Link烧录程序超时,要怎么处理?

网友D:
还是离线烧录器安全可靠的,别的好像不中。

网友E(2022-04-13):
如果你要是大批量的话,你可以用官方给你代烧录

网友F:
估计不太行吧,你找代工吧

网友G:
我知道的是可以使用多组烧写器实现批量烧写

网友H:
估计得一个一个烧录吧,批量好像不太行

网友I:
其实用jlink烧录速度也不是很慢,你要是几百个应该也不是问题

网友J:
大批量生产,你要是有钱的话,可以找代工帮你烧录

网友K:
多几台电脑,几个人,其实也挺快,哈哈哈

网友L:
你可以自己写个固件,远程升级,但是第一次还得是自己一个一个的烧录

网友M:
进口国产MCU销售,有需要的加微信,L18121451280 廖**

网友N:
批量属实是麻烦一些,你要是量很大,你就找原厂帮你烧录

网友O:
估计大批量就可能是需要jlink烧录吧

网友M:
进口国产MCU,主做航顺,GD,现货有技术支持,有需要加微信,L18121451280  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