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中的vi命令

楼主(2018-08-17):
Linux的重要的几个命令如下:

①,光标的操作1,gg,G,nG,:ngg移到文档的开头一行,G移动到最后一行,nG移动到第n行,到指定的行。

2,H,M,L光标分别移动到这个界面的最上边,中间,最下边3,n+<space>和n+<Enter>光标分别向右n列,向下n行。4,Ctrl+f/+b/+d/+u屏幕分别是向下移动1页,向上移动一页,向下移动半页,向上移动半页。

5,o,O,

o:光标所在行的下面加入空行,并转成插入模式

O:光标所在行的上面加入空行,并转成插入模式

6,A,I

A:光标移动到行尾,并转成插入模式

I:光标移动到行首,并转成插入模式

②,搜寻相关

1,/向游标之下搜寻/后边的字比如/work,在文中搜寻work。

2,?向游标之上搜寻

3,n重复前一个搜寻的动作

4,N与n的搜寻方向相反,方向搜寻上一个动作

5,grep可以查找关键字:grep "pattern"  ,cn跳转到下一个匹配处。

6,[ i和[ I[ i是查找本文档中与光标所在位置的词一样的位置,[ I是包含include的文件的查找。

7,gd使用"gd"可以跳转到当前光标所在的单词(变量)的局部定义处。

8,*---效果暂时和gd相同使用"*"可以高亮显示文中所有的单词(变量) 。

③,复制粘贴相关1,x或者X--删除x是向后删除一个字元,如同del

X是向前删除一个字元,如同backspace

2,nx连续向后删除n个字元

3,dd和ndddd是删除游标所在的一整行,ndd是删除游标所在的向下的n列。

4,d0和d$d0是删除游标所在处到行首的字元,d$是删除游标所在处到行尾的字元.

剪切第19行到41行

:19,41d

5,yy和nyy--复制yy是复制游标所在的一行,nyy是复制游标所在的向下的n列。

6,y0和y$y0是复制游标所在处到行首的字元,y$是复制游标所在处到行尾的字元.

复制第19行到41行

:19,41y

7,p和P--粘贴p是将内容粘贴到光标所在行的下一行,P是将内容粘贴到光标所在行的上一行。

8,u--如同ctrl+z返回上一个动作

9,ctrl+r重复上一动作,跟u相反

10,:s--替换:s/vivian/sky/ 替换当前行第一个 vivian 为 sky

:s/vivian/sky/g 替换当前行所有 vivian 为 sky

:%s/vivian/sky/g 替换文档中所有 vivian 为 sky,注意中间没有空格

:10,100s/vivian/sky/g 替换文档中从10到100行中的所有 vivian 为 sky,注意中间没有空格

④,在一般模式中的命令1,:w和:w!将编辑癿数据写入硬盘档案中。和

若文件属性为『只读』时,强制写入该档案。丌过,到底能丌能写入, 还是跟你对该档案癿档案权限有关啊!

2,:q和:q!离开 vi。和

若曾修改过档案,又不想储存,使用 ! 为强制离开不储存档案。

3,:wq和ZZ储存后离开,若为 :wq! 则为强制储存后离开。和

若档案没有更改,则不储存离开,若档案已经被更改过,则储存后离开!

4,:w [filename]将编辑癿数据储存成另一个档案(类似另存新档)

5,:r [filename]在编辑癿数据中,读入另一个档案癿数据。亦即将 『filename』 这个档案内容加到游标所在行后面

6,:n1,n2 w [filename] 将 n1 到 n2 癿内容储存成 filename 这个档案。

7,:! command暂时离开 vi 到指令列模式下执行 command 癿显示结果!例如 『:! ls /home』即可在 vi 当中察看 /home 底下以 ls 输出癿档案信息!

8,:set nu和:set nonu显示行号。和

取消行号。